[其他产品] 小小磁珠无需多用

楼主(2024-05-30):
在本人所接触到的电器设备中,磁珠出现频率最高的场合是逆变式焊机二次整流对管的管脚上,其作用无疑是滤除高次谐波成分,使二次输出电源更为纯净让焊接作业更加平稳。
关于磁珠的作用,本人认为是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
由上面可见,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电路)中的RF噪声,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EMI)。要消除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因此,磁珠多用于高频电子线路上,而对于低频的模拟电路以及数字电路,磁珠的存在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网友A:
磁珠在低频模拟线路上,还能起到隔离交流信号,降低不同区域电路的耦合性的作用。
在遥远的过去,遥控电动模型必须使用2组电池,一组用于电动机,一组用于遥控电路,就是因为如果共用电源,电动机的噪音信号对遥控电路的影响巨大导致无法保证稳定工作。
后来,大家对电磁干扰的研究深入,逐步掌握了噪音隔离的技术,同时也应i电动机驱动从有刷转到无刷,加上遥控电路对电力需求的降低(负载电流越大,隔离越困难),使得最终使用各种形式的干扰隔离电路能保证效果。

所以,用或者不用,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用,使用稳定,信号波形稳定,在容限之内,就可以。

特地发这么一贴,这是要大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