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路分析

楼主:
如如图:
该电路为厨卫搅拌机的控制电路,PLD算法,实时调整电机的工作状态;
问题来了,图中C3的存在会导致Q1发热异常,何解?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网友A(点评):
大神您好。我有一个直流升压源的电路请您。可以加你微信吗?或者您加我微信cjl14752162150也行。

网友B(2024-05-30):
电机处接的电感,感应的电势终归要释放,那就肯定有元件要发热吧。
就像反激电源的RCD中的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处接的电感,感应的电势终归要释放,那就肯定有元件要发热吧。
就像反激电源的RCD中的R。 ...

不对吧,接不接电容,电感都要释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吧,接不接电容,电感都要释放吧。

电容应该是保护Q1的。
如果拿掉C3,Q1没事,那完全可以拿掉。

网友B:
C3 C26 C18,都能起到一样的效果/作用。
不信你把C26加大,Q1一样会更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 C26 C18,都能起到一样的效果/作用。
不信你把C26加大,Q1一样会更热。

C26实际没用,预留给EMI的。

网友A:
大神您好。我有一个直流升压源的电路请您。可以加你微信吗?或者您加我微信cjl1475216215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