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是否支持3A的MOS以及其MOS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24-05-30):
SPIN22xC系列是指灵动微电子的SPIN22xC系列单片机。关于这个系列单片机是否支持3A的MOS以及其MOS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A:
SPIN22xC系列单片机所使用的MOS类型可能是N沟道或P沟道中的一种,具体取决于其设计目标和应用场景。

网友B:
其实还是原理设计问题

网友C:
这支持MOS啊,你说的3A mos是啥意思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IO来控制啊,如果MOS驱动不起来,可以用三极管实现放大驱动的啊

网友E:
你可以看看电路,然后就能看出来吧

网友F:
不理解,这个mos是内置在MCU里的吗

网友G:
如果是MCU中的MOS的话,可以看手册能看出来吧

网友H:
一般都是P沟道的多一些吧

网友I:
得看你设计电路吧,不是直接看是否能支持MOS的之类的

网友J:
我建议要是能用N沟道就用N沟道吧,便宜一些

网友K:
可以用啥沟道的话,不是你电路设计来说吗

网友I:
电源方面基本是P沟道,控制方面一般是N沟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