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一些常见的格式转换字符及其含义

楼主(2024-05-30):
printf 函数中的格式转换字符用于指示要打印的参数的类型以及打印时的格式。下面是一些常见的格式转换字符及其含义:

%d:打印有符号十进制整数。
%u:打印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x 或 %X:打印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小写或大写字母表示。
%o:打印无符号八进制整数。
%f:打印浮点数,以小数形式输出。
%e 或 %E:打印浮点数,以指数形式输出,小写或大写字母表示。
%g 或 %G:打印浮点数,以指数形式或小数形式输出,自动选择合适的形式。
%c:打印字符。
%s:打印字符串。
%%:打印百分号 %。

楼主:
此外,还可以在 % 符号后面加上一些修饰符,例如:

%5d:打印宽度为 5 的有符号十进制整数,不足部分使用空格填充。
%-5d:打印宽度为 5 的有符号十进制整数,左对齐,右边不足部分使用空格填充。
%+d:打印带有符号的整数,正数前面加上 + 号。
%05d:打印宽度为 5 的有符号十进制整数,不足部分使用 0 填充。
%.2f:打印浮点数,保留两位小数。
%10.2f:打印宽度为 10 的浮点数,保留两位小数,不足部分使用空格填充。
这些是常见的格式转换字符和修饰符

网友A:
printf 函数中的格式转换字符用于指示要打印的参数的类型以及打印时的格式

网友B:
这个确实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