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使用XMC完成脉冲计数的功能

楼主:
如何使用XMC完成脉冲计数的功能?
对于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电机的移动举例由给电机的脉冲数决定。这就要求 MCU 能产生一定数量一定频率的脉冲。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利用两个 CCU4 的通道实现这个功能。如下图所示,CCU40.CC40 用来产生脉冲,它的内部信号 ST0 连接到 CCU40.CC41 的 IN 引脚,当成 CCU40.CC41 的计数信号,CCU40.CC41 预先设置一个比较值和周期值,当计数脉冲个数和比较值匹配时,产生它的 ST 信号再连接到 CCU40.CC40 的 IN 信号,当成它的停止信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一定数量的脉冲,脉冲的个数由 CCU40.CC41 的比较寄存器决定,脉冲的频率由 CCU40.CC40 的周期值决定。

屏幕截图 2024-05-30  (127.86 KB )

网友A(2024-05-30):
是不是原理也依靠PWM进行脉冲计数的?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数进行频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理也依靠PWM进行脉冲计数的?

类似于PWM,可以认为需要计数的PWM是作为计数timer的输入信号,这样就完成了计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数进行频率计算

频率计算可以使用捕获功能,根据两次捕获时间差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