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会导致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可能会引发问题

楼主(2024-05-30):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应该调用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因为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后,上下文切换必须在任务级别发生。

这是因为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会导致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可能会引发问题。因为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系统必须回到任务级别的上下文,并且只有任务调度器能够决定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了这些会导致任务切换的 API 函数,那么系统会试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上下文中进行任务切换,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例如任务调度器数据结构损坏、死锁等问题。

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避免调用 FreeRTOS API 函数,尤其是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函数。

如果确实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与任务进行通信或同步操作,应该使用专门为中断上下文设计的 FromISR 版本的 API 函数,如 xSemaphoreGiveFromISR()、xQueueSendFromISR() 等。

在任务级别中处理复杂的逻辑和任务切换,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通过遵循这些原则,可以确保系统在中断服务程序和任务之间进行正确的协作,并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可维护性。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后,上下文切换必须在任务级别切换

网友B:
是不能在裸机中断里调用吗

网友C(2024-11-10):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调用会导致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确实可能会引发问题。FreeRTOS 提供了一些特定的 API 函数,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安全地使用,但并非所有 API 函数都适合在中断上下文中调用。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通常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可以打断正在执行的任务。

网友E:
FreeRTOS API 函数可以分为两类:这些函数只能在任务上下文中调用,不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中断安全函数:这些函数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安全地调用。

网友F:
任务通知函数,队列函数,信号量函数,事件组函数,中断安全函数确实要是调用不好会出现问题

网友G:
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可能导致任务切换的 API 函数:这些函数可能会导致任务切换,从而引发不可预知的行为。

网友H:
使用中断安全函数:如果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任务间通信或同步操作,应使用中断安全函数。

网友I:
最小化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中断服务程序应尽可能快地执行,以减少对系统响应时间的影响。

网友J: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可能导致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可能会引发问题。

网友K: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应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这些函数,并使用中断安全函数进行任务间通信和同步操作。通过遵循这些建议,可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