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以最小化执行时间

楼主(2024-05-30):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以最小化执行时间。这是因为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实时性。

以下是一些保持中断服务程序短小的方法:

只处理必要的工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只执行必要的操作,尽量避免复杂的逻辑或长时间的处理。将复杂的处理逻辑移到任务级别中完成。

延迟处理: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需要进行复杂的处理或与任务进行通信,可以使用轻量级的同步机制将工作推迟到任务级别中完成,以便尽快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优先级考虑:确保中断服务程序的优先级适当,避免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长时间占用处理器,导致低优先级任务得不到及时响应。

避免阻塞操作:中断服务程序中应避免调用可能导致任务阻塞的操作,例如等待信号量或队列。

避免调用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 API: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避免调用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以避免系统不稳定。

通过保持中断服务程序的简洁和高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中断对系统性能和响应时间的影响,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以最小化执行时间

网友B:
中断过于频繁是不是也不好啊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以最小化执行时间,这是因为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事件发生时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会导致程序崩溃问题

网友D: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延迟其他重要的中断事件的处理,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性

网友E:
长时间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会占用处理器资源,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F:
长时间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与主程序或其他中断服务程序竞争系统资源,导致资源争夺问题

网友G:
长时间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降低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靠性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只完成必要的操作,尽快返回到主程序中继续执行。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需要执行较长时间的操作

网友I:
将长时间执行的操作分解为多个较短的子任务,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依次执行这些子任务,以减少单次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J:
是的,中断函数里面不应该执行耗时较长的指令。

网友K:
对中断服务程序中的算法和代码进行优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操作,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L: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缓冲区或队列来缓存数据,减少对实时数据的处理,延迟处理到主程序中

网友M:
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会导致阻塞的操作,如长时间等待外部设备响应等

网友N:
中断嵌套调用时候要注意优先级问题

网友O:
是为了不影响其他中断的响应

网友B:
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话最好在中断里设置标志位,循环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