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这是因为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实时性。

楼主(2024-05-30):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尽可能短小,以最小化执行时间。这是因为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会打断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实时性。

以下是一些保持中断服务程序短小的方法:

只处理必要的工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只执行必要的操作,尽量避免复杂的逻辑或长时间的处理。将复杂的处理逻辑移到任务级别中完成。

延迟处理: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需要进行复杂的处理或与任务进行通信,可以使用轻量级的同步机制将工作推迟到任务级别中完成,以便尽快退出中断服务程序。

优先级考虑:确保中断服务程序的优先级适当,避免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长时间占用处理器,导致低优先级任务得不到及时响应。

避免阻塞操作:中断服务程序中应避免调用可能导致任务阻塞的操作,例如等待信号量或队列。

避免调用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 API: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避免调用可能引起任务切换的 FreeRTOS API 函数,以避免系统不稳定。

通过保持中断服务程序的简洁和高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中断对系统性能和响应时间的影响,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A:
所以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代码要尽量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