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3061: 升压后电压电流达不到预期问题,求大佬帮忙指点

楼主(2024-05-30):
如上图:我目前设计了一款17.5~29.4V输入,36V10A输出的升压模块的原理图;现在板子遇到以下问题:
1、当24V输入时,输出电压是36.2V,负载仪从1A开始拉电流,最大输出电流只能达到4.2A。
2、当电流从1A到4.2A过程中,电压从36.2V慢慢降到24V左右(也就是输入电压值)。
3、当电流超过4.2A时,提供24V的稳压电源就开始出现类似于短路保护的状态;升压模块电感伴随着尖锐的呼啸声,同时能听到电感有咔哒咔哒声。
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这个电路原理图是在TI官网上仿真的结果,目前我这边没有解决问题的头绪,万分感谢!Ti论坛上也提问了,11天了Ti没人回答!

网友A:
1 24V 稳压电压供电 电流限制多少?
2 看起来做的效率不高啊  输出36V 10A  你电感 二极管用哪个型号?输出360W 输入至少要450W 的能力
实物拍个照来看看
3 有没有测试温度?

1、电流限制为12A。 2、原理图中已经写了电感型号:XAL1010-332MED,输出电流在4.2A时,输入电流大约在5.8A左右,效率92%,还可以了。 3、温度在一分钟左右就达到65度,用暴力风扇吹着能降到40多度左右。

网友A:
电流上不去,大概率 过热保护了,
你的PCB图 实物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不去,大概率 过热保护了,
你的PCB图 实物图发来看看

F:\123456

网友A:
实物图看起来 散热确实有问题
你有没有测过 MOS的温度 和电感温度?万用表的测温探头

网友A:
PCB 图发来看看
电感规格书你看了吗?

网友B:
电感啸叫有种可能是转换效率不够

网友C:
24V电源的供给能力。电感的体积看起来不大。电感温度测试一下。

网友D:
啸叫说明LC震荡严重,示波器抓输出波形,然后找个温度探头测功率器件温度,MOS管、电感、输出铝电解电容以及驱动芯片,这样就轻松找到原因了。看你PCB基本可以猜测是热保护,MOS管嫌疑最大。如果你使用的频率很高,铝电解电容嫌疑也很大,一定要确保铝电解电容是低ESR的,否则电容温度陡增甚至炸了。如果测量温度发现多个器件温度偏高,可改一版铝基板的PCB,然后加散热片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啸叫说明LC震荡严重,示波器抓输出波形,然后找个温度探头测功率器件温度,MOS管、电感、输出铝电解电容以 ...

还可以先试试降频增加输入输出电容测试,看下输出电流是否增加。

网友E:
大概率是电感饱和电流不够的问题。
电感的饱和电流至少要20A才行,另外要加大电感到4.7uh甚至10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不去,大概率 过热保护了,
你的PCB图 实物图发来看看

PCB是ALLEGRO17.4版本的   版主可以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电感饱和电流不够的问题。
电感的饱和电流至少要20A才行,另外要加大电感到4.7uh甚至10uh ...

电感的饱和电流是34A的,另外电感值是官网仿真出来的   不能轻易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电源的供给能力。电感的体积看起来不大。电感温度测试一下。

电感温度在60度+,手持红外测温仪测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看起来 散热确实有问题
你有没有测过 MOS的温度 和电感温度?万用表的测温探头 ...

MOS温度在37度左右   电感温度在6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图发来看看
电感规格书你看了吗?

这是PCB源文件   allegro 17.4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您的描述,这个升压模块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 输出电流不足:当负载仪从1A开始拉电流时,最大输出电 ...

电路是按照Ti官网仿真出来的参数结果设计的,但是板子回来后效果就不对。试验了几块板子  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G:
电流限制12A,这是电感的峰值电流吗?

网友A:
图打开看了下 确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尤其是电感 MOS 这里,
如果你板子空间能增大,那最好了,
电感和MOS这里 建议 大面积铺铜,底层也要,然后打过孔
建议电感可以换型号,我感觉这颗做5A 以下是可以的,10A 估计不行
MOS 型号 没细看,你查下内阻多少,或许也可以换型号

网友G:
24V输入,36V10A输出,那输入持续电流都要16A。
是不是限流值设得太低了。

网友A:
另外 你设置的铺铜间距 也太小了 建议0.5mm 以上

网友A:
U3 可以转个方向
如果结构没定死,建议 输入输出 可以放板子2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限制12A,这是电感的峰值电流吗?

是我的供电电源被我限制在12A,防止测试过程出现烧灼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打开看了下 确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尤其是电感 MOS 这里,
如果你板子空间能增大,那最好了,

按照你的优化思路   那GND的敷铜回路可能不完整或者路径不好了   直接上四层板?

网友G:
C5电容可能放错位置了?感觉应该放在芯片5-6脚。

网友G:
“输出电流在4.2A时,输入电流大约在5.8A左右”
这种情况下,输出不是也是24V左右吗?那效率就不对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我的供电电源被我限制在12A,防止测试过程出现烧灼情况发生

既然初步上电没有问题。电流何必设那么低。
你输入没有大电容,电流设低了万一输入电压不稳定呢。
比如输出3A时,输入电压是不是稳定的,有没有确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V输入,36V10A输出,那输入持续电流都要16A。
是不是限流值设得太低了。

现在的情况是还没有到你说的那步就已经升压失败了    现在是输入5A左右   输出4.2A时模块就不能工作了   还没到12A的限流呢

网友H:
从PCB看线路通流能力和散热确实有问题,还有就是如楼上所述,MOS管的导通电阻也很重要,10A的电流也不小了。

网友I:
换电感,电感趋向饱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打开看了下 确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尤其是电感 MOS 这里,
如果你板子空间能增大,那最好了,

对的。顺便看看MOS管的输入电容,尽量小,大了会增加开关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顺便看看MOS管的输入电容,尽量小,大了会增加开关损耗。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电感,电感趋向饱和了

电感饱和电流20A多   现在才5A左右  不应该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还没有到你说的那步就已经升压失败了    现在是输入5A左右   输出4.2A时模块就不能工作了    ...

你有示波器吧,在电路工作时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异常。
因为你的板子,输入端没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脉冲电流较大,有些稳压电源会误判过流。
“提供24V的稳压电源就开始出现类似于短路保护的状态”这个描述就是佐证。
这个芯片电路已经算比较简单了,你自己调试没有头绪,别人讲的你又不去确认。

另外,芯片5、6、3、4脚的参数,PCB设计,都是可能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打开看了下 确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尤其是电感 MOS 这里,
如果你板子空间能增大,那最好了,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示波器吧,在电路工作时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异常。
因为你的板子,输入端没有大容量滤 ...

这是测试电感后端的电压波形   有振铃现象    8脚的波形是矩形波,但是12、13管脚都是与上图测得波形几乎无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测试电感后端的电压波形   有振铃现象    8脚的波形是矩形波,但是12、13管脚都是与上图测得波形几 ...

似乎有周期性的占空比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似乎有周期性的占空比变化。

你说得对,这是示波器测得8脚波形,此时我随意调了一个负载电流   看了一下36.2V  0.4A  负载越大  占空比越大  但还是基本如图所示那样  占空比不规律

网友C:
FB分压那里的C13,C14这样就直接把输出端的变化快速反馈给了芯片,这样是不是直接导致不稳定啊?

网友C:
C13,C14的效果,有直接快速(过快)将输出端的变化反馈给芯片的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3,C14的效果,有直接快速(过快)将输出端的变化反馈给芯片的副作用。

我尝试把100pF去掉了,但是输出电压抖动很厉害,在36.2V上下波动,波动速度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尝试把100pF去掉了,但是输出电压抖动很厉害,在36.2V上下波动,波动速度很快 ...

试试并一个电容在R1上,对反馈信号做一下积分滤波。——我在想,是不是那俩电容本来就应该并R1的

网友J:
找我用数字电源控制做BOOST,成本省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并一个电容在R1上,对反馈信号做一下积分滤波。——我在想,是不是那俩电容本来就应该并R1的 ...

如你所说:在R1那里并上1uF电容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短路的情况,非常感谢!这个值是多次试出来的。但现在的剩下的问题是:在负载电流超过5A时,输出电压就会随着电流增加而降低,在输出7A时,输出电压变为24V,这个可能是啥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在R1那里并上1uF电容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短路的情况,非常感谢!这个值是多次试出来的。但现在的 ...

1UF这么大的容量出乎意料。这个值超常了,我觉得最大就0.1UF。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R9//C5这个地方的电流反馈信号过强吧。芯片控制的依据来自这里。调整一下,比如减小R9,增加C5.或者增大R7//R8.让进入芯片的实际反馈信号与实际需要的电流适配。
电源这种东西,就是模拟量的调整。很难一蹴而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F这么大的容量出乎意料。这个值超常了,我觉得最大就0.1UF。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R9//C5这个地方的电 ...

现在示波器测出来的FB是一个频率约3.4MHZ的振铃,峰峰值最大在1.56V,这个峰峰值随着负载增大而增大,但是频率几乎不变,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FB稳不住1.2V的原因导致输出不对,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掉那个3.4MHZ的振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示波器测出来的FB是一个频率约3.4MHZ的振铃,峰峰值最大在1.56V,这个峰峰值随着负载增大而增大,但是 ...

你的PCB走线可能得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CB走线可能得优化了。

好的   谢谢

网友C:
还有一点,MOS的栅极驱动,保留相关的限流电阻位置比较好,方便调整,开通过快,也会带来震荡的。

网友K:
以前做一个升压恒流LED驱动,问厂家要的DEMO板子和芯片,自己焊接,大功率高压就不对,环路不稳定。
后来我自己设计PCB,测试性能好的,24V输入,可以驱动90V/0.3A的LED。
这个PCB设计很讲究的,否则环路都会不稳定。

网友L:

前面24V电源输出电流能力够吗?

网友L:

大电流输出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包括电感选择走线等等

楼主(2024-07-24):
引用 网友D:
啸叫说明LC震荡严重,示波器抓输出波形,然后找个温度探头测功率器件温度,MOS管、电感、输出铝电解电容以 ...

等级不够,无法私信回复。我换了方案,TL494,现在能出来电压和电流了,但还是有点小问题,在找原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啸叫说明LC震荡严重,示波器抓输出波形,然后找个温度探头测功率器件温度,MOS管、电感、输出铝电解电容以 ...

等级不够,还是无法私信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