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获取和安装HC32F460虚拟串口驱动程序的步骤

楼主(2024-05-30):
为了使用华大半导体(HC32)系列微控制器(如HC32F460)的虚拟串口功能,你需要在电脑端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程序通常提供了将HC32微控制器的USB接口虚拟成串口(COM端口)的功能,方便在电脑上通过串口通信工具进行调试和数据传输。

下面是一些获取和安装HC32F460虚拟串口驱动程序的步骤和建议:

获取驱动程序
访问华大半导体官方网站:

前往华大半导体的官网(https://www.hdsc.com.cn/)。
在官网上搜索HC32F460型号,查找相关的资源下载页面。
资源下载页面通常包括数据手册、应用笔记、驱动程序和开发工具等。
开发者社区和论坛:

华大半导体可能在其开发者社区或论坛中提供驱动程序的下载链接。
注册并登录开发者社区,搜索HC32F460的相关讨论和资源共享。
联系华大半导体技术支持:

如果在网站上未能找到合适的驱动程序,可以联系华大半导体的技术支持团队,询问获取驱动程序的方法。

楼主:
安装驱动程序
假设你已经成功下载了虚拟串口的驱动程序,以下是安装步骤:

解压驱动程序:

下载后将驱动程序文件解压到本地目录。
连接HC32F460开发板:

使用USB线将HC32F460开发板连接到电脑的USB接口。
安装驱动程序:

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通过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中搜索“设备管理器”打开)。
在“其他设备”或“端口(COM和LPT)”中找到未识别的HC32F460设备(通常会显示为未知设备或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
右键点击该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然后选择解压后的驱动程序所在文件夹。
按照提示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

楼主:
示例代码
在成功安装驱动程序后,你可以通过串口通信工具(如PuTTY、Tera Term或SecureCRT)连接到虚拟的COM端口,与HC32F460进行通信。以下是一个简单的HC32F460串口通信示例代码:

楼主:
#include "hc32_ddl.h"

#define VIRTUAL_COM_PORT_BAUDRATE 115200

void VirtualComPort_Init(void)
{
    stc_usart_init_t stcUsartInit;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 USART初始化
    MEM_ZERO_STRUCT(stcUsartInit);
    stcUsartInit.u32Baudrate = VIRTUAL_COM_PORT_BAUDRATE;
    stcUsartInit.u32DataBits = USART_DATA_BITS_8;
    stcUsartInit.u32StopBits = USART_STOP_BITS_1;
    stcUsartInit.u32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stcUsartInit.u32OverSampleBit = USART_OVER_SAMPLE_16;
    USART_Init(M4_USART1, &stcUsartInit);

    // GPIO初始化
    MEM_ZERO_STRUC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32PinMode = PIN_MODE_AF;
    stcGpioInit.u32PullUp = PIN_PULL_UP;
    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2, &stcGpioInit);  // TX
    GPIO_Init(GPIO_PORT_A, GPIO_PIN_3, &stcGpioInit);  // RX

    // 配置GPIO复用功能
    GPIO_SetFunc(GPIO_PORT_A, GPIO_PIN_2, GPIO_FUNC_7_USART1_TX);
    GPIO_SetFunc(GPIO_PORT_A, GPIO_PIN_3, GPIO_FUNC_7_USART1_RX);

    // 使能USART
    USART_FuncCmd(M4_USART1, USART_RX | USART_TX, Enable);
}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System_Init();

    // 初始化虚拟串口
    VirtualComPort_Init();

    while (1)
    {
        // 发送数据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H');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e');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l');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l');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o');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r');
        USART_SendData(M4_USART1, '\n');

        // 延时
        DDL_DelayMS(1000);
    }
}

楼主:
注意事项
确保驱动程序的版本兼容性:下载的驱动程序版本应与所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兼容(如Windows 10、Windows 11等)。
检查串口配置:串口通信工具中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配置应与微控制器中的设置一致。
希望这些信息和步骤能帮助你成功安装和使用HC32F460的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A:
这个一般win10以及以上的电脑基本都不需要驱动了

网友B:
虚拟串口啥意义啊,加个USB转串口模块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C:
其实虚拟串口用CDC做的吧

网友D:
这个还不错,直接选择官网的话找资料比较靠谱

网友E:
你这是用MCU做USB的虚拟串口啊

网友F:
感觉这个应该是有例程的吧

网友G:
其实这个一般是win10/win11都有的免驱虚拟USB串口驱动吧

网友H:
其实用MCU虚拟串口不如用一个串口芯片了,效果更好吧

网友I:
对的,程序驱动兼容是要注意,有些win10还不支持免驱,需要自己安装驱动

网友J:
其实你可以把驱动下下来直接放到附件里,这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K:
虚拟串口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