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通过外部记圈器件可以进行多个位置的记录和测量

楼主(2024-05-30):
通过使用外部计数器件,可以实现对多个位置的记录和测量。这些计数器件通常与编码器结合使用,通过计算脉冲的数量和方向来确定物体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编码器产生的脉冲信号会传送给计数器件,计数器件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计数器的值,从而记录物体的位置变化。通过读取计数器的值,可以确定物体的当前位置,并且可以随时更新位置信息。这种方法非常常见于需要准确测量位置和运动的应用领域,例如机械工程、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技术等。

网友A:
一般不都是用带有编码器的电机记录吗

网友B:
其实用霍尔传感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结构做的好,用槽型对射二极管也是能做到的

网友D:
我建议也是用编码器,比较准确

网友E:
一般可以用外部中断触发配合定时器实现位置记录

网友F:
如果用步进电机是不是也行,毕竟步数可以计算的啊

网友G:
有的还会用到伺服电机,可能位置要计算就需要编码器了吧

网友H:
现在好的电机编码器好像还不便宜呢

网友I:
你说的外部记圈器件具体是用的啥?

网友J:
如果要是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形成开关计量都行

网友K:
霍尔确实可以

网友L:
用带编码器的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