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印刷锡膏钢网不下锡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30):
pc, PCB, BSP, mt, SMT
smt印刷锡膏钢网不下锡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SMT印刷锡膏钢网不下锡的意思是:锡膏印刷过程中有锡膏残留在钢网孔中,形成堵塞,未有印刷到对应PCB的焊盘上,这种现象是SMT贴片加工中的一种不良现象。针对于这种不良现象具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一、SMT印刷锡膏钢网不下锡是的原因
1、SMT钢网开孔的孔壁不光滑,毛刺过多;
2、钢网厚度与元器件引脚密度关系;
3、设备参数未有设设置正确(刮刀压力、印刷速度、脱模速度、钢网与PCB的接触距离);4、锡膏的选择;
5、钢网使用前未有清洗干净;
6、钢网大小;
二、SMT印刷锡膏钢网不下锡解决办法
1、首先在我们们现有的条件下,调节设备参数(刮刀压力、印刷速度、脱模速度、钢网与PCB的接触距离)。需要结合性的调节,再次检查印刷质量是否有好转;特备说明是全自动印刷机。
2、检查钢网在使用前是否清洗干净,建议拆下重新用酒精清洗,用风枪吹干再次使用。有条件的贴片加工厂可以用钢网自动清洗机,效果更好;
3、用放大镜检查钢网孔壁开孔是否光滑,如存在有毛刺现象,建议返回钢网厂采用电抛光再次使用;
4、查看PCB板上最密元器件引脚间距,引脚间≤0.5mm。建议使用5号粉的锡膏。引脚间≤0.5mm时,建议开设0.1-0.08mm厚度钢网,这样孔壁阻力越小,下锡效果就更好。引脚间≤0.5mm时,建议开设550*650mm尺寸以上钢网,钢网越大,张力越好,脱模效果就更好。

以上内容由贴片加工厂英特丽科技为您提供!

SMT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