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开发板测评】+SPI_SDCARD+Fatfs简单测试

楼主(2024-05-30):
7173533b009de3ca59fdcb64c8cdde8e
首先我们要知道SD卡是可以两种通信方式的,一种是SDIO,一种是SPI。
SD卡版本说明
SD卡版本:SD V1.X(即SD标准卡)最大容量2GB
SD V2.0 2.0版本的标准卡,最多2GB
SD V2.0HC 2.0高容量卡,最多32GB
说明: 本程序主要针对SD卡2.0 HC 2.0高容量卡协议进行说明。
SD卡默认操作的扇区大小是512字节。扇区大小,可以通过指令设置。就算不是512,也可以通过指令设置成512,因为这个值不太大,占用内存不太多,适合单片机使用。
有时候遇到卡不能挂载可能是卡的原因,仔细看报错信息,然后换卡。2.0和1.0的卡命令不相同。
ab03381958fa2ab5a8b55a58ea4ecd84
我们在其基础上选择SPI2,和FATFS两个选项,由于SPI通信方式的SD卡在其中并未支持,所以SD卡中的选项并未支持,后续要通过自己添加函数进行通信。
9090bcc79a68d2528cb8758cb8a448ec
其自己会生成中间件和应用函数。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user_diskio_spi.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ile contai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er_diskio_spi FatFs

* driver.

******************************************************************************

* Portions copyright (C) 2014,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 Portions copyright (C) 2017, kiwih,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a free software and there is NO WARRANTY.

* No restriction on use. You can use, modify and redistribute it for

* personal, non-profit or commercial products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Y.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

*/

//This code was ported by kiwih from a copywrited (C) library written by ChaN

//available at http://elm-chan.org/fsw/ff/ffsample.zip

//(text at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This file provides the FatFs driver functions and SPI code required to manage

//an SPI-connected MMC or compatible SD card with FAT

//It is designed to be wrapped by a cubemx generated user_diskio.c file.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Provide the low-level HAL functions */

#include "user_diskio_spi.h"

//Make sure you set #define SD_SPI_HANDLE as some hspix in main.h

//Make sure you set #define SD_CS_GPIO_Port as some GPIO port in main.h

//Make sure you set #define SD_CS_Pin as some GPIO pin in main.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 Function prototypes */

//(Note that the _256 is used as a mask to clear the prescalar bits as it provides binary 111 in the correct position)

#define FCLK_SLOW() { MODIFY_REG(hspi2.Instance->CR1,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 Set SCLK = slow, approx 280 KBits/s*/

#define FCLK_FAST() { MODIFY_REG(hspi2.Instance->CR1,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Set SCLK = fast, approx 4.5 MBits/s */

#define CS_HIGH(){HAL_GPIO_WritePin(SD_CS_GPIO_Port, SD_CS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CS_LOW(){HAL_GPIO_WritePin(SD_CS_GPIO_Port, SD_CS_Pin, GPIO_PIN_RESET);}

/*--------------------------------------------------------------------------

Module Private Functions

---------------------------------------------------------------------------*/

/* MMC/SD command */

#define CMD0(0)/* GO_IDLE_STATE */

#define CMD1(1)/* SEND_OP_COND (MMC) */

#defineACMD41(0x80+41)/* SEND_OP_COND (SDC) */

#define CMD8(8)/* SEND_IF_COND */

#define CMD9(9)/* SEND_CSD */

#define CMD10(10)/* SEND_CID */

#define CMD12(12)/* STOP_TRANSMISSION */

#define ACMD13(0x80+13)/* SD_STATUS (SDC) */

#define CMD16(16)/* SET_BLOCKLEN */

#define CMD17(17)/* READ_SINGLE_BLOCK */

#define CMD18(18)/* READ_MULTIPLE_BLOCK */

#define CMD23(23)/* SET_BLOCK_COUNT (MMC) */

#defineACMD23(0x80+23)/* SET_WR_BLK_ERASE_COUNT (SDC) */

#define CMD24(24)/* WRITE_BLOCK */

#define CMD25(25)/* WRITE_MULTIPLE_BLOCK */

#define CMD32(32)/* ERASE_ER_BLK_START */

#define CMD33(33)/* ERASE_ER_BLK_END */

#define CMD38(38)/* ERASE */

#define CMD55(55)/* APP_CMD */

#define CMD58(58)/* READ_OCR */

/* MMC card type flags (MMC_GET_TYPE) */

#define CT_MMC0x01/* MMC ver 3 */

#define CT_SD10x02/* SD ver 1 */

#define CT_SD20x04/* SD ver 2 */

#define CT_SDC(CT_SD1|CT_SD2)/* SD */

#define CT_BLOCK0x08/* Block addressing */

static volatile

DSTATUS Stat = STA_NOINIT;/* Physical drive status */

static

BYTE CardType;/* Card type flags */

uint32_t spiTimerTickStart;

uint32_t spiTimerTickDelay;

void SPI_Timer_On(uint32_t waitTicks) {

spiTimerTickStart = HAL_GetTick();

spiTimerTickDelay = waitTicks;

}

uint8_t SPI_Timer_Status() {

return ((HAL_GetTick() - spiTimerTickStart) < spiTimerTickDelay);

}

/*-----------------------------------------------------------------------*/

/* SPI controls (Platform dependent) */

/*-----------------------------------------------------------------------*/

/* Exchange a byte */

static

BYTE xchg_spi (

BYTE dat/* Data to send */

)

{

BYTE rxDa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 &dat, &rxDat, 1, 1000);

return rxDat;

}

/* Receive multiple byte */

static

void rcvr_spi_multi (

BYTE *buff,/*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UINT btr/* Number of bytes to receive (even number) */

)

{

for(UINT i=0; i<btr; i++) {

*(buff+i) = xchg_spi(0xFF);

}

}

#if _USE_WRITE

/* Send multiple byte */

static

void xmit_spi_multi (

const BYTE *buff,/* Pointer to the data */

UINT btx/*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even number) */

)

{

for(UINT i=0; i<btx; i++) {

xchg_spi(*(buff+i));

}

}

#endif

/*-----------------------------------------------------------------------*/

/* Wait for card ready */

/*-----------------------------------------------------------------------*/

static

int wait_ready (/* 1:Ready, 0:Timeout */

UINT wt/* Timeout [ms] */

)

{

BYTE d;

//wait_ready needs its own timer, unfortunately, so it can't use the

//spi_timer functions

uint32_t waitSpiTimerTickStart;

uint32_t waitSpiTimerTickDelay;

waitSpiTimerTickStart = HAL_GetTick();

waitSpiTimerTickDelay = (uint32_t)wt;

do {

d = xchg_spi(0xFF);

/* This loop takes a time. Insert rot_rdq() here for multitask envilonment. */

} while (d != 0xFF && ((HAL_GetTick() - waitSpiTimerTickStart) < waitSpiTimerTickDelay));/* Wait for card goes ready or timeout */

return (d == 0xFF) ? 1 : 0;

}

/*-----------------------------------------------------------------------*/

/* Despiselect card and release SPI */

/*-----------------------------------------------------------------------*/

static

void despiselect (void)

{

CS_HIGH();/* Set CS# high */

xchg_spi(0xFF);/* Dummy clock (force DO hi-z for multiple slave SPI) */

}

/*-----------------------------------------------------------------------*/

/* Select card and wait for ready */

/*-----------------------------------------------------------------------*/

static

int spiselect (void)/* 1:OK, 0:Timeout */

{

CS_LOW();/* Set CS# low */

xchg_spi(0xFF);/* Dummy clock (force DO enabled) */

if (wait_ready(500)) return 1;/* Wait for card ready */

despiselect();

return 0;/* Timeout */

}

/*-----------------------------------------------------------------------*/

/* Receive a data packet from the MMC */

/*-----------------------------------------------------------------------*/

static

int rcvr_datablock (/* 1:OK, 0:Error */

BYTE *buff,/* Data buffer */

UINT btr/* Data block length (byte) */

)

{

BYTE token;

SPI_Timer_On(200);

do {/* Wait for DataStart token in timeout of 200ms */

token = xchg_spi(0xFF);

/* This loop will take a time. Insert rot_rdq() here for multitask envilonment. */

} while ((token == 0xFF) && SPI_Timer_Status());

if(token != 0xFE) return 0;/* Function fails if invalid DataStart token or timeout */

rcvr_spi_multi(buff, btr);/* Store trailing data to the buffer */

xchg_spi(0xFF); xchg_spi(0xFF);/* Discard CRC */

return 1;/* Function succeeded */

}

/*-----------------------------------------------------------------------*/

/* Send a data packet to the MMC */

/*-----------------------------------------------------------------------*/

#if _USE_WRITE

static

int xmit_datablock (/* 1:OK, 0:Failed */

const BYTE *buff,/* Ponter to 512 byte data to be sent */

BYTE token/* Token */

)

{

BYTE resp;

if (!wait_ready(500)) return 0;/* Wait for card ready */

xchg_spi(token);/* Send token */

if (token != 0xFD) {/* Send data if token is other than StopTran */

xmit_spi_multi(buff, 512);/* Data */

xchg_spi(0xFF); xchg_spi(0xFF);/* Dummy CRC */

resp = xchg_spi(0xFF);/* Receive data resp */

if ((resp & 0x1F) != 0x05) return 0;/* Function fails if the data packet was not accepted */

}

return 1;

}

#endif

/*-----------------------------------------------------------------------*/

/* Send a command packet to the MMC */

/*-----------------------------------------------------------------------*/

static

BYTE send_cmd (/* Return value: R1 resp (bit7==1:Failed to send) */

BYTE cmd,/* Command index */

DWORD arg/* Argument */

)

{

BYTE n, res;

if (cmd & 0x80) {/* Send a CMD55 prior to ACMD<n> */

cmd &= 0x7F;

res = send_cmd(CMD55, 0);

if (res > 1) return res;

}

/* Select the card and wait for ready except to stop multiple block read */

if (cmd != CMD12) {

despiselect();

if (!spiselect()) return 0xFF;

}

/* Send command packet */

xchg_spi(0x40 | cmd);/* Start + command index */

xchg_spi((BYTE)(arg >> 24));/* Argument[31..24] */

xchg_spi((BYTE)(arg >> 16));/* Argument[23..16] */

xchg_spi((BYTE)(arg >> 8));/* Argument[15..8] */

xchg_spi((BYTE)arg);/* Argument[7..0] */

n = 0x01;/* Dummy CRC + Stop */

if (cmd == CMD0) n = 0x95;/* Valid CRC for CMD0(0) */

if (cmd == CMD8) n = 0x87;/* Valid CRC for CMD8(0x1AA) */

xchg_spi(n);

/* Receive command resp */

if (cmd == CMD12) xchg_spi(0xFF);/* Diacard following one byte when CMD12 */

n = 10;/* Wait for response (10 bytes max) */

do {

res = xchg_spi(0xFF);

} while ((res & 0x80) && --n);

return res;/* Return received response */

}

/*--------------------------------------------------------------------------

Public FatFs Functions (wrapped in user_diskio.c)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defined as inline because they aren't the functions that

//are passed to FatFs - they are wrapped by autogenerated (non-inline) cubemx template

//code.

//If you do not wish to use cubemx, remove the "inline" from these functions here

//and in the associated .h

/*-----------------------------------------------------------------------*/

/* Initialize disk drive */

/*-----------------------------------------------------------------------*/

inline DSTATUS USER_SPI_initialize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

{

BYTE n, cmd, ty, ocr[4];

if (drv != 0) return STA_NOINIT;/* Supports only drive 0 */

//assume SPI already init init_spi();/* Initialize SPI */

if (Stat & STA_NODISK) return Stat;/* Is card existing in the soket? */

//FCLK_SLOW();//低速模式

//FCLK_FAST();//快速模式

for (n = 10; n; n--) xchg_spi(0xFF);/* Send 80 dummy clocks */

ty = 0;

if (send_cmd(CMD0, 0) == 1) {/* Put the card SPI/Idle state */

SPI_Timer_On(1000);/* Initialization timeout = 1 sec */

if (send_cmd(CMD8, 0x1AA) == 1) {/* SDv2? */

for (n = 0; n < 4; n++) ocr[n] = xchg_spi(0xFF);/* Get 32 bit return value of R7 resp */

if (ocr[2] == 0x01 && ocr[3] == 0xAA) {/* Is the card supports vcc of 2.7-3.6V? */

while (SPI_Timer_Status() && send_cmd(ACMD41, 1UL << 30)) ;/* Wait for end of initialization with ACMD41(HCS) */

if (SPI_Timer_Status() && send_cmd(CMD58, 0) == 0) {/* Check CCS bit in the OCR */

for (n = 0; n < 4; n++) ocr[n] = xchg_spi(0xFF);

ty = (ocr[0] & 0x40) ? CT_SD2 | CT_BLOCK : CT_SD2;/* Card id SDv2 */

}

}

} else {/* Not SDv2 card */

if (send_cmd(ACMD41, 0) <= 1) {/* SDv1 or MMC? */

ty = CT_SD1; cmd = ACMD41;/* SDv1 (ACMD41(0)) */

} else {

ty = CT_MMC; cmd = CMD1;/* MMCv3 (CMD1(0)) */

}

while (SPI_Timer_Status() && send_cmd(cmd, 0)) ;/* Wait for end of initialization */

if (!SPI_Timer_Status() || send_cmd(CMD16, 512) != 0)/* Set block length: 512 */

ty = 0;

}

}

CardType = ty;/* Card type */

despiselect();

if (ty) {/* OK */

FCLK_FAST();/* Set fast clock */

Stat &= ~STA_NOINIT;/* Clear STA_NOINIT flag */

} else {/* Failed */

Stat =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 Get disk status */

/*-----------------------------------------------------------------------*/

inline DSTATUS USER_SPI_status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

{

if (drv) return STA_NOINIT;/* Supports only drive 0 */

return Stat;/* Return disk status */

}

/*-----------------------------------------------------------------------*/

/* Read sector(s) */

/*-----------------------------------------------------------------------*/

inline DRESULT USER_SPI_read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BYTE *buff,/* Pointer to the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Start sector number (LBA) */

UINT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

)

{

if (drv || !count) return RES_PARERR;/* Check parameter */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Check if drive is ready */

if (!(CardType & CT_BLOCK)) sector *= 512;/* LBA ot BA conversion (byte addressing cards) */

if (count == 1) {/* Single sector read */

if ((send_cmd(CMD17, sector) == 0)/* READ_SINGLE_BLOCK */

&& rcvr_datablock(buff, 512)) {

count = 0;

}

}

else {/* Multiple sector read */

if (send_cmd(CMD18, sector) == 0) {/* READ_MULTIPLE_BLOCK */

do {

if (!rcvr_datablock(buff, 512)) break;

buff += 512;

} while (--count);

send_cmd(CMD12, 0);/* STOP_TRANSMISSION */

}

}

despiselect();

return count ? RES_ERROR : RES_OK;/* Return result */

}

/*-----------------------------------------------------------------------*/

/* Write sector(s) */

/*-----------------------------------------------------------------------*/

#if _USE_WRITE

inline DRESULT USER_SPI_write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const BYTE *buff,/* Ponter to the data to write */

DWORD sector,/* Start sector number (LBA) */

UINT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

{

if (drv || !count) return RES_PARERR;/* Check parameter */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Check drive status */

if (Stat & STA_PROTECT) return RES_WRPRT;/* Check write protect */

if (!(CardType & CT_BLOCK)) sector *= 512;/* LBA ==> BA conversion (byte addressing cards) */

if (count == 1) {/* Single sector write */

if ((send_cmd(CMD24, sector) == 0)/* WRITE_BLOCK */

&& xmit_datablock(buff, 0xFE)) {

count = 0;

}

}

else {/* Multiple sector write */

if (CardType & CT_SDC) send_cmd(ACMD23, count);/* Predefine number of sectors */

if (send_cmd(CMD25, sector) == 0) {/* WRITE_MULTIPLE_BLOCK */

do {

if (!xmit_datablock(buff, 0xFC)) break;

buff += 512;

} while (--count);

if (!xmit_datablock(0, 0xFD)) count = 1;/* STOP_TRAN token */

}

}

despiselect();

return count ? RES_ERROR : RES_OK;/* Return result */

}

#endif

/*-----------------------------------------------------------------------*/

/* Miscellaneous drive controls other than data read/write */

/*-----------------------------------------------------------------------*/

#if _USE_IOCTL

inline DRESULT USER_SPI_ioctl (

BYTE 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BYTE cmd,/* Control command code */

void *buff/* Pointer to the conrtol data */

)

{

DRESULT res;

BYTE n, csd[16];

DWORD *dp, st, ed, csize;

if (drv) return RES_PARERR;/* Check parameter */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Check if drive is ready */

res = RES_ERROR;

switch (cmd) {

case CTRL_SYNC :/* Wait for end of internal write process of the drive */

if (spiselect())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 Get drive capacity in unit of sector (DWORD) */

if ((send_cmd(CMD9, 0) == 0) && rcvr_datablock(csd, 16)) {

if ((csd[0] >> 6) == 1) {/* SDC ver 2.00 */

csize = csd[9] + ((WORD)csd[8] << 8) + ((DWORD)(csd[7] & 63) << 16) + 1;

*(DWORD*)buff = csize << 10;

} else {/* SDC ver 1.XX or MMC ver 3 */

n = (csd[5] & 15) + ((csd[10] & 128) >> 7) + ((csd[9] & 3) << 1) + 2;

csize = (csd[8] >> 6) + ((WORD)csd[7] << 2) + ((WORD)(csd[6] & 3) << 10) + 1;

*(DWORD*)buff = csize << (n - 9);

}

res = RES_OK;

}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DWORD) */

if (CardType & CT_SD2) {/* SDC ver 2.00 */

if (send_cmd(ACMD13, 0) == 0) {/* Read SD status */

xchg_spi(0xFF);

if (rcvr_datablock(csd, 16)) {/* Read partial block */

for (n = 64 - 16; n; n--) xchg_spi(0xFF);/* Purge trailing data */

*(DWORD*)buff = 16UL << (csd[10] >> 4);

res = RES_OK;

}

}

} else {/* SDC ver 1.XX or MMC */

if ((send_cmd(CMD9, 0) == 0) && rcvr_datablock(csd, 16)) {/* Read CSD */

if (CardType & CT_SD1) {/* SDC ver 1.XX */

*(DWORD*)buff = (((csd[10] & 63) << 1) + ((WORD)(csd[11] & 128) >> 7) + 1) << ((csd[13] >> 6) - 1);

} else {/* MMC */

*(DWORD*)buff = ((WORD)((csd[10] & 124) >> 2) + 1) * (((csd[11] & 3) << 3) + ((csd[11] & 224) >> 5) + 1);

}

res = RES_OK;

}

}

break;

case CTRL_TRIM :/* Erase a block of sectors (used when _USE_ERASE == 1) */

if (!(CardType & CT_SDC)) break;/* Check if the card is SDC */

if (USER_SPI_ioctl(drv, MMC_GET_CSD, csd)) break;/* Get CSD */

if (!(csd[0] >> 6) && !(csd[10] & 0x40)) break;/* Check if sector erase can be applied to the card */

dp = buff; st = dp[0]; ed = dp[1];/* Load sector block */

if (!(CardType & CT_BLOCK)) {

st *= 512; ed *= 512;

}

if (send_cmd(CMD32, st) == 0 && send_cmd(CMD33, ed) == 0 && send_cmd(CMD38, 0) == 0 && wait_ready(30000)) {/* Erase sector block */

res = RES_OK;/* FatFs does not check result of this command */

}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

despiselect();

return res;

}

#endif

我们添加上SPI通信的接口。修改user_diskio.c中间的函数。
c210aaa3ecd0cc1b00956c79309713e4
在主函数中添加应用函数,通过fres追踪其返回值就能看到是否有报错信息。
b3ab949a62f3d7f9ea0fe6ac995e51c1
根据其内容我们确定SD卡中的内容需要创建txt文档,然后他会读取文档内容和写入文档内容。
705050a12944a5faae64c46f8e1b71ae
最终测试可以正常读写。
1d6854807946cb12dd91982fdb9bb3b7

网友A:
都是用ST的进行兼容性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