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部中断以及中断嵌套

楼主(2024-05-30):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t i,a,b;          //定义三个变量,应用于三个外部中断函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外部中断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中断向量结构体

int 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 //按键  PA0  PA2 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LED  PA5 PA6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GPIO_PinSource1|GPIO_PinSource6);

        //2.中断配置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_Line0|EXTI_Line2|EXTI_Line4;  //  EXTI_Linex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 &EXTI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0-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0-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0-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0-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

void Delay(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void EXTI0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SET)   //判断是否是外部中断5
                {
                                for(i=0;i<1000;i++)   // i=100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Pin_7);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楚外部中断0的标准
                }

}

void EXTI2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SET)   //判断是否是外部中断5
                {
                                for(a=0;a<1000;a++)   // i=100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清楚外部中断0的标准,
                }

}

void EXTI4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SET)   //判断是否是外部中断5
                {
                                for(b=0;b<1000;b++)   // i=100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清楚外部中断6的标准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4386340/article/details/133976741

网友A(2024-07-31):
修正后的代码
c

#include "stm32f10x.h"   // 设备头文件

int i, a, b;  // 定义三个变量,应用于三个外部中断函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结构体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外部中断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中断向量结构体

int main() {
    // 开启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按键(PA0、PA2、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LED(PA5、PA6、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外部中断线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 配置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2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配置中断优先级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EXTI0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子优先级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配置EXTI2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优先级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配置EXTI4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优先级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time) {
    u16 i = 0;
    while (time--) {
        i = 12000;  // 自定义延时
        while (i--);
    }
}

// EXTI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 {
        for (i = 0; i < 1000; i++)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除外部中断0的标志
    }
}

// EXTI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2_IRQHandler()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SET) {
        for (a = 0; a < 1000; a++)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清除外部中断2的标志
    }
}

// EXTI4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4_IRQHandler()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SET) {
        for (b = 0; b < 1000; b++) {
            Delay(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清除外部中断4的标志
    }
}

网友B:
外部中断是一种常用的机制,用于处理来自外部事件的信号,例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