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16下pic24单片机中断如何写

楼主(2024-05-30):
请问高手,xc16下pic24单片机中断如何写?是怎么个格式?谢谢!

网友A:
定义中断处理函数,首先,您需要定义一个中断处理函数,用于处理特定的中断事件

网友B:
其实中断处理函数的命名和参数取决于您要处理的具体中断类型

网友C:
PIC24是什么内核系列,只听说过PIC32。

网友D:
配置中断向量表:在 main 函数之前,您需要配置中断向量表,将中断向量与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关联起来

网友E:
在需要使用中断的地方,您需要使能相应的中断。可以使用 IECx 寄存器和 IPCx 寄存器来使能和配置中断

网友F:
请注意,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延时函数或执行过长的操作,以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G:
一般来说不是有相应的例程吗,直接看例程多好啊

网友H:
建议看看其他的例程之类的东西,比较好

网友I:
网上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J:
PIC24的话,资料还是很多了,而且demo也很多,可以参考一下中断如何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