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楼主:
Modustoolbox" 中 "undefined reference to" 错误的解决方法

IFX-WellinZ|  楼主 | 2024-5-30 21:3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undefined reference to" 错误通常在尝试在 ModusToolbox™ 中构建项目后出现,表明编译器未能找到项目代码中引用的一个或多个文件。大多数时候,丢失的文件是标准设备库。

如果是这种情况,"Library Manager"工具可以帮助您找出缺失的库,然后将它们添加到项目中。

在打开库管理器后,您可以看到当前项目中使用的所有库的列表。通过使用 "添加库" 按钮,可以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可以添加到项目中的可能库的列表。这些包括内核微控制器库、中间件、工具、外围库和其他软件库。在此窗口中,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任何库,并将其添加到项目中。

每次更改后都很重要地更新项目,使用 "更新" 按钮。

关于"Library Manager"工具更详细的使用说明,你可以参考下面链接的内容:

https://documentation.infineon.com/html/modustoolbox-software/en/latest/Modustoolbox/Modustoolbox.html

网友A(2024-06-21):
这个好像是未定义什么是不?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没定义啊

网友B:
建议查看编译器和链接器的错误输出信息,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问题所在,并尝试根据具体错误信息进行调试和修复

网友C:
检查编译器选项是否正确设置,可以尝试调整编译器选项以确保正确链接所需的函数或变量

网友D:
检查代码中函数或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是否匹配,确保函数或变量的定义在正确的位置

网友E:
确保项目配置中正确包含了所需的库文件,可以在项目设置中添加正确的库文件路径和名称

网友F:
检查编译器选项是否正确设置,确保编译器能够正确识别和链接所需的函数或变量

网友G:
确保在项目配置中正确包含了所需的库文件,以便链接器能够找到函数或变量的定义

网友H:
我觉得这种错误通常发生在编译和链接阶段,可能是未包含所需的库文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I:
在 "Modustoolbox" 中出现 "undefined reference to" 错误通常是由于链接器无法找到所需的函数或变量的定义而导致的

网友J:
在 ModusToolbox™ 中构建项目后出现这个问题是库文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