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磷酸铁锂电池完全放电后的充电过程

楼主:
手里有一组16串3.2V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我想了解一下其充电过程,请知情朋友热心指点,感谢!
1.假如将电池完全放电完毕到2.5V,即对应电池电压40V,在这个时候开始进行充电,按照正常情况充电应该经历电压逐步升高这个过程,从40V(单节2.5V)--48V(单节3V)--51.2V(单节3.2V)--55.2V(单节3.45V)--58.4V(单节3.65V)。
2.假设充电电流15A,电池容量75AH,那么51.2V以下这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然后从51.2V到55.2V这个阶段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2024-05-31):
磷酸铁锂电池 60AH 的规格书 充放电曲线  参考

网友A:
你可以找厂家要 充放电曲线图看
如果要估算的话,自己根据曲线算个大概的

网友A:
国能75AH的 参考这个 或许更直观点

网友B(点评):
谢谢坛友,我参考一下。感觉的确非常直观不少。

网友C:
由上述网友的图可以看出,磷酸铁锂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电压都很稳定,很难从电压估算容量,所以一般要做库仑计才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