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使用位运算获取高低位字节

楼主(2024-05-30):
使用位运算获取高低位字节

uint16_t word = 0xABCD; // 假设word是一个16位的字

uint8_t low_byte = word & 0xFF; // 获取低位字节
uint8_t high_byte = (word >> 8) & 0xFF; // 获取高位字节

网友A(2024-07-23):
C语言的基本操作。不过右移的话还需要和0xFF进行与的操作吗?一般不是在移位的时候补0吗?

网友B:
这个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操作

网友C:
除却这种移位的方式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取吗

网友D:
移位之后的word数据会发生变化吗

网友E:
最后一步应该不需要和0xff进行与操作了  直接赋值就行

网友F:
只不是有相关函数来直接获取呢

网友G:
获取高字节的之前我觉得应该加一个过渡的变量更好

网友H:
可以直接对高八位进行截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