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_16Bit例程的精度偏低,可能的补偿错误。

楼主(2024-05-30):
精度偏低问题
如果ADC_16Bit例程的测量结果与预期值相比有较大偏差,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电压参考源:确保ADC的电压参考源设置正确,且与实际测量的电压范围相匹配。如果电压参考源不正确,会导致ADC的量程范围不准确,进而影响到ADC转换的精度。
输入电压范围:检查被测量的电压范围是否超出了ADC的输入范围。如果被测量的电压超出了ADC的输入范围,会导致ADC的溢出现象,进而影响到ADC转换的精度。
ADC校准:根据你的描述,似乎在ADC_16Bit例程中进行了偏移校准(offset)。确保校准过程正确,尤其是对于16位ADC,任何偏差都会对最终的测量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楼主:
补偿错误问题
在ADC_16Bit例程中,似乎进行了补偿操作。如果补偿错误,可能导致测量结果与预期值不符。确保补偿过程正确,并且考虑到被测量的电压范围,以避免补偿错误。

楼主:
可能的解决方案:
检查电路连接:确认电路连接正确,特别是电压参考源的连接。
校准ADC:如果可能的话,尝试重新校准ADC,确保准确性。
调整补偿参数:检查补偿过程,确保补偿参数正确设置,特别是对于不同的输入电压范围。
调试补偿过程:在补偿过程中添加调试输出,以确保补偿值的计算正确。
查看硬件文档:查阅相关硬件文档,确认ADC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问题。

楼主:
如果尝试了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分析代码和硬件设计,或者咨询开发板套件供应商或相关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网友A:
如果楼主的ADC_16bit是指的n32wb03那款mcu,恰好我也在调试这款cpu,我自己对比了10bit的例程和16bit的例程,从原始采集数据看,数据差距完全不是6bit量化误差的区别,甚至可以说16bit的例程就是错误的,希望官方能重新测试一下这个例程,给个具体的说法。
ps,这款u参考电压是1v且无法测量,10bit可以正常adc且不用校准,但16bit完全不对,校准了更不对,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参考电压或者校准上

网友B:
ADC测量精度和多方面原因都有关系,ADC本身噪声,参开源,硬件设计等。

网友C(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