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HOST是怎么得到DEVICE的状态信息

楼主(2024-05-31):
在计算机和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时,主机(HOST)通常通过发送特定的命令或请求来获取设备(DEVICE)的状态信息。具体的方式取决于设备的类型、通信协议以及设备本身的实现方式。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查询命令:主机向设备发送特定的查询命令,设备收到命令后回复状态信息。例如,在USB设备中,主机可以发送GET_DESCRIPTOR或GET_STATUS等命令来获取设备的描述符或状态信息。

楼主:
事件通知:设备可以周期性地或在状态改变时发送事件通知给主机。主机收到通知后可以获取设备的状态信息。例如,USB设备可以通过中断传输发送状态改变的通知。

楼主:
轮询:主机定期向设备发送轮询请求,询问设备的状态信息。这种方式可能会增加通信的延迟,但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

楼主:
设备主动上报:设备在状态发生变化时主动向主机发送状态信息。例如,一个传感器设备可以在检测到某个事件或条件时向主机发送相应的状态信息。

楼主:
使用协议:一些通信协议规定了特定的状态信息获取方式。主机可以按照协议规定的方式来获取设备的状态信息。例如,在Modbus通信协议中,主机可以发送Read Holding Registers命令来获取设备的寄存器值。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设备的具体需求和通信协议,可以选择以上一种或多种方式来获取设备的状态信息。

网友A:
计算机和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时,主机(HOST)通常通过发送特定的命令或请求来获取设备(DEVICE)的状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