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项目中的代码大小超出了PSoC芯片的Flash存储器的限制所致

楼主(2024-05-31):
如果在PSoC编译过程中出现代码限制,通常是由于项目中的代码大小超出了PSoC芯片的Flash存储器的限制所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优化代码:首先,尝试对项目中的代码进行优化,以减少代码大小。可以尝试去除不必要的代码、使用更简洁的算法、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等方法来优化代码。

楼主:
调整编译器选项:在PSoC Creator或者ModusToolbox中,可以调整编译器选项来优化生成的代码。尝试调整优化级别、关闭不必要的优化选项等,以减少生成的代码大小。

楼主:
减少使用的库函数:某些库函数可能会占用较大的代码空间,尤其是针对一些复杂的功能。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更简单、更轻量级的替代方案,或者手动实现一些功能,以减少对库函数的依赖。

楼主:
选择更高容量的芯片: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能需要考虑将项目迁移到支持更大Flash存储器容量的PSoC芯片上。这样可以为项目提供更大的代码空间,从而避免代码限制问题。

楼主:
分析代码结构:仔细分析项目中的代码结构,确定哪些部分占用了较大的代码空间,并尝试针对性地优化这些部分。

网友A:
如果程序烧写超出了内存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了?

楼主(2024-07-30):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烧写超出了内存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了?

代码大小超出了PSoC芯片的Flash存储器的限制就会出问题

网友B:
超出内存可以提高编译等级

网友C:
超出了还能烧录成功吗?编译链接就过不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择更高容量的芯片: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能需要考虑将项目迁移到支持更大Flash存储器容量 ...

选择芯片的时候有一个技巧,根据命名规则选择同系列的PintoPin的产品更方便

网友E:
优化代码感觉还是有点麻烦,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F:
可以把优化等级提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