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建立工程

楼主(2024-05-31):
建立工程
从极海的官网可以下载到SDK,网址为
https://www.geehy.com/design/software
013f0f8ece989dd1370dd7a5754e935c
下载之后解压,然后打开Package文件夹,里面有针对MDK5的pack,双击安装。
然后用MDK5建立一个工程。芯片型号选APM32F411。建立工程之后,将APM32F4xx_SDK_V1.4\Libraries下面的APM32F4xx_StdPeriphDriver文件夹、CMSIS文件夹以及Device文件夹移到工程目录里面
如果需要使用USB,则将APM32F4xx_SDK_V1.4\Middlewares里面的APM32_USB_Library移到工程目录
如果需要使用freertos,可以用APM32F4xx_SDK_V1.4\Middlewares里面的FreeRTOS文件夹下面的,也可以自行移植一个。如果是自行移植的,需要注意一下portable\RVDS里面选择使用ARM_CM4F。
然后打开MDK-ARM工程,添加相关源文件。启动文件选择
c3f10d880f5bf0c98bdbd74e6a66b82a
将APM32F4xx_SDK_V1.4\Examples\Template\Template\Source里面的main.c和apm32f4xx_int.c复制过来
2477dff476884d06d18503359ba698f8
将APM32F4xx_StdPeriphDriver里面标准外设库的源码添加进来
14c8cb10ccefc4d47f78ca7f9a40656d
添加system_apm32f4xx.c
2899d7d050a183b0ab678ed006ab646c
如果需要用到freertos,则添加相关源码。heap的配置方案只能选其中一个,一般用heap_4比较多
1fdefef3c096dc1e03fa7535e8cf3ad6
配置usb的库。以下几个是usb device模式下面的驱动,只要用到usb device模式就需要添加
b47e369c90f8dab8c60ea7baa139e5b4
以下的是usb device的具体功能类,用到哪个就添加哪个。如果没有合适的,这个功能类也可以自行实现。
4a2799c46e01c43ac656d765d3a6ee18
由于这个apm32f4xx是几款芯片共用一个SDK,因此要配置一下宏定义中具体的芯片型号
077e2cdd1f2a5f2f457b6497ab3b726e
添加相关头文件文件夹,将前面复制过来的,包含了头文件的目录全部添加进去即可
c385518a4f7864802fe162e69cfb0066
到这里,可以尝试编译一下工程,看有没有出现文件缺失什么的。如果编译能够成功,说明工程建立已经完成。

网友A:
工程环境的建立是关键的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