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6-基于压力播磨传感器和mpu6050的振动马达驱动

楼主(2024-05-31):
引脚配置,具体配置如下:
  • MPU6050:I2C1_SDA(PB7),I2C1_SCL(PB6)
  • 压力薄膜传感器:ADC1_IN1(PA1)
  • 振动马达:PWM1_CH1(PB4)
  • OLED:I2C2_SDA(PB3),I2C2_SCL(PB10)
  • 按键:KEY1(PA0),KEY2(PA1)

GPIO初始化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Enable GPIO Clocks
    __DAL_RCM_GPIOA_CLK_ENABLE();
    __DAL_RCM_GPIOB_CLK_ENABLE();
    __DAL_RCM_GPIOE_CLK_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s for buttons (PA0, PA1)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D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GPIO pin for PWM (PB4)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MR1;
    D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D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0);
    D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DAL_NVIC_SetPriority(EXTI1_IRQn, 2, 0);
    DAL_NVIC_EnableIRQ(EXTI1_IRQn);
}

I2C初始化部分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I2C_HandleTypeDef hi2c2;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ClockSpeed = 100000;
    hi2c1.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DAL_I2C_Init(&hi2c1);
}

void MX_I2C2_Init(void) {
    hi2c2.Instance = I2C2;
    hi2c2.Init.ClockSpeed = 100000;
    hi2c2.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2.Init.OwnAddress1 = 0;
    h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2.Init.OwnAddress2 = 0;
    h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DAL_I2C_Init(&hi2c2);
}

ADC 初始化和功能设置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DAL_ADC_Init(&hadc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U;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D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u16 Get_Adc(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while(!__DAL_ADC_GET_FLAG(&h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DAL_ADC_GetValue(&h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ADC_HandleTypeDef *hadc1, u8 times) {
    u32 temp_sum = 0;
    u16 adc_value;
    u8 t;
    for(t = 0; t < times; t++) {
        adc_value = Get_Adc(hadc1);
        temp_sum += adc_value;
        DAL_Delay(5);
    }
    return (times > 1) ? (u16)(temp_sum / times) : adc_value;
}

PWM 初始化和功能设置

TMR_HandleTypeDef hTMR1;

void MX_TMR1_Init(void) {
    TMR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MR1.Instance = TMR1;
    hTMR1.Init.Prescaler = 0;
    hTMR1.Init.CounterMode = TMR_COUNTERMODE_UP;
    hTMR1.Init.Period = 255;
    hTMR1.Ini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DIVISION_DIV1;
    hTMR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DAL_TMR_PWM_Init(&hTMR1) != DAL_OK) {
        DAL_Error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MR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MR_OCFAST_DISABLE;
    if (DAL_TMR_PWM_ConfigChannel(&hTMR1, &sConfigOC, TMR_CHANNEL_1) != DAL_OK) {
        DAL_ErrorHandler();
    }

    DAL_TMR_PWM_MspInit(&hTMR1);
}

// 设置 PWM 占空比和频率的函数
void setPWM(uint32_t dutyCycle, uint32_t frequency) {
    uint32_t period = DAL_RCC_GetHCLKFreq() / frequency;
    __DAL_TMR_SET_AUTORELOAD(&hTMRx, period);
    __DAL_TMR_SET_COMPARE(&hTMRx, TMR_CHANNEL_x, dutyCycle);
    __DAL_TMR_ENABLE(&hTMRx);
}

// 5. UART Initializatio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DAL_UART_Init(&huart1);
}

马达控制功能函数

// PWM 参数设置函数
void set_soft_mode_params(void) {
    setPWM(50, 1000);  // 设置占空比为 50%,频率为 1000Hz
}

void set_normal_mode_params(void) {
    setPWM(80, 1500);  // 设置占空比为 80%,频率为 1500Hz
}

void set_strong_mode_params(void) {
    setPWM(100, 2000);  // 设置占空比为 100%,频率为 2000Hz
}

// 渐进模式启动函数
void start_progressive_mode() {
    uint32_t step = 10;  // 渐进模式的步长
    uint32_t currentDutyCycle = 0;  // 渐进模式的当前占空比

    while (currentDutyCycle <= 100) {  // 渐进模式持续到占空比达到 100%
        setPWM(currentDutyCycle, 1000);  // 设置当前占空比和频率
        currentDutyCycle += step;  // 增加占空比
        DAL_Delay(100);
    }
}

传感器基于模式启动函数

void start_sensor_based_mode() {
process_sensor_data_and_set_motor_strength();
        DAL_Delay(100);
    }
}

void set_stop_mode_params(void) {
    setPWM(100, 2000);  // 设置占空比为 100%,频率为 2000Hz
}

Button 检测功能

按键有按键一,按键二,分别是pa0 pa1,按下按键1时候菜单选中项向上一个,按下按键2时候,菜单选中项向下一个,两个同时按下一下为选中,并启动相应功能,
短时间按下两次为返回上级菜单,如果没有上级菜单则停止功能,同时按下两秒,则停止并停留在当前选项。菜单分为功能菜单和测试菜单,
功能菜单分为轻柔、普通、强力三种模式来驱动振动马达,测试菜单分为强弱渐进和依靠MPU6050和薄膜压力传感器读数为权重来计算强度;
功能菜单设置振动马达的力度基数,测试菜单来确定变化逻辑

// 全局变量声明
volatile uint32_t button1_press_tick = 0;
volatile uint32_t button2_press_tick = 0;
volatile uint8_t button1_pressed = 0;
volatile uint8_t button2_pressed = 0;
volatile uint8_t button1_double_click = 0;
volatile uint8_t button2_double_click = 0;
volatile uint8_t buttons_held = 0;

// 定义菜单选项
typedef enum {
    MENU_FUNCTION,
    MENU_TEST,
    MENU_FUNCTION_SOFT,
    MENU_FUNCTION_NORMAL,
    MENU_FUNCTION_STRONG,
    MENU_TEST_PROGRESSIV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 Menu;

Menu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Menu previous_menu = MENU_FUNCTION_SOFT;

// GPIO中断回调函数
void D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uint32_t current_tick = DAL_GetTick();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if (current_tick - button1_press_tick < 250) {
            button1_double_click = 1;
        }
        button1_press_tick = current_tick;
        button1_pressed = 1;
    } else if (GPIO_Pin == GPIO_PIN_1) {
        if (current_tick - button2_press_tick < 250) {
            button2_double_click = 1;
        }
        button2_press_tick = current_tick;
        button2_pressed = 1;
    }
}

// 检查按钮保持状态
void check_button_hold(void) {
    uint32_t current_tick = DAL_GetTick();

    if ((D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SET) &&
        (D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SET)) {
        if (current_tick - button1_press_tick >= 2000) {
            buttons_held = 1;
        }
    } else {
        button1_press_tick = current_tick;
        button2_press_tick = current_tick;
        buttons_held = 0;
    }
}

// 处理按钮按下事件
void handle_button_press(void) {
    if (buttons_held) {
        //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并保持两秒,则停止并停留在当前选项
        set_stop_mode_params();// 实现停止功能的逻辑
        buttons_held = 0;
    } else if (button1_double_click || button2_double_click) {
        // 短时间内双击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或停止功能
        if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 current_menu == MENU_TEST) {
            // 如果是主菜单,则停止功能
            set_stop_mode_params();// 实现停止功能的逻辑
        } else {
            // 返回上一级菜单
            current_menu = previous_menu;
            display_menu(current_menu);
        }
        button1_double_click = 0;
        button2_double_click = 0;
    } else if (button1_pressed) {
        // 按键1按下,菜单项向上移动
        navigate_menu(-1);
        button1_pressed = 0;
    } else if (button2_pressed) {
        // 按键2按下,菜单项向下移动
        navigate_menu(1);
        button2_pressed = 0;
    } else if (button1_pressed && button2_pressed) {
        //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选中当前菜单项并启动相应功能
        execute_current_menu_function();
        button1_pressed = 0;
        button2_pressed = 0;
    }
}
// 菜单导航函数
void navigate_menu(int direction) {
    previous_menu = current_menu;

    switch (current_menu) {
        case MENU_FUNCTION: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TEST : MENU_TEST;
            break;
        case MENU_TEST: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FUNCTION_SOFT : MENU_FUNCTION;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OFT: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FUNCTION_NORMAL : MENU_FUNCTION_STRONG;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NORMAL: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FUNCTION_STRONG : MENU_FUNCTION_SOFT;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TRONG: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TEST_PROGRESSIVE : MENU_FUNCTION_NORMAL;
            break;
        case MENU_TEST_PROGRESSIVE: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TEST_SENSOR_BASED : MENU_FUNCTION_STRONG;
            break;
        cas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current_menu = (direction > 0) ? MENU_FUNCTION : MENU_TEST_PROGRESSIVE;
            break;
    }
    display_menu(current_menu);
}

// 执行当前菜单功能
void execute_current_menu_function(void) {
    switch (current_menu) {
        case MENU_FUNCTION_SOFT:
            set_soft_mode_params();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NORMAL:
            set_normal_mode_params();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TRONG:
            set_strong_mode_params();
            break;
        case MENU_TEST_PROGRESSIVE:
            start_progressive_mode();
            break;
        cas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start_sensor_based_mode();
            break;
        default:
            break;
    }
}

OLED 显示功能

typedef enum {
    MENU_FUNCTION,
    MENU_TEST,
    MENU_FUNCTION_SOFT,
    MENU_FUNCTION_NORMAL,
    MENU_FUNCTION_STRONG,
    MENU_TEST_PROGRESSIV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 Menu;

Menu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Menu previous_menu = MENU_FUNCTION_SOFT;

void display_menu(Menu menu) {
    ssd1306_Fill(SSD1306_COLOR_BLACK);
    ssd1306_SetCursor(0, 0);
    ssd1306_WriteString("Menu:",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ssd1306_SetCursor(0, 16);

    switch (menu) {
        case MENU_FUNCTION:
            ssd1306_WriteString("Function Menu",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TEST:
            ssd1306_WriteString("Test Menu",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OFT:
            ssd1306_WriteString("Soft Function",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NORMAL:
            ssd1306_WriteString("Normal Function",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TRONG:
            ssd1306_WriteString("Strong Function",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TEST_PROGRESSIVE:
            ssd1306_WriteString("Progressive Test",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cas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ssd1306_WriteString("Sensor-Based Test", SSD1306_FONT_6X8, SSD1306_COLOR_WHITE);
            break;
    }
    ssd1306_UpdateScreen();
}

void handle_buttons(void) {
    if (button1_pressed) {
        button1_pressed = 0;
        if (buttons_held) {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 else {
            switch (current_menu) {
                case MENU_FUNCTION:
                    current_menu = previous_menu;
                    break;
                case MENU_TEST:
                    current_menu = previous_menu;
                    break;
                default:
                    previous_menu = current_menu;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break;
            }
        }
    }

    if (button2_pressed) {
        button2_pressed = 0;
        switch (current_menu) {
            case MENU_FUNCTION:
                current_menu = MENU_TEST;
                break;
            case MENU_TEST: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_SOFT;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OFT: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_NORMAL;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NORMAL: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_STRONG;
                break;
            case MENU_FUNCTION_STRONG:
                current_menu = MENU_TEST_PROGRESSIVE;
                break;
            case MENU_TEST_PROGRESSIVE:
                current_menu = MENU_TEST_SENSOR_BASED;
                break;
            case MENU_TEST_SENSOR_BASED:
                current_menu = MENU_FUNCTION;
                break;
        }
    }
    display_menu(current_menu);
}

mpu6050陀螺仪初始化和数据读取功能

#include <math.h>

<div style="color: #cccccc;background-color: #1f1f1f;font-family: 'Droid Sans Mono', 'monospace', monospace;font-weight: normal;font-size: 14px;line-height: 19px;white-space: pre;"><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DDR</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68</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PWR_MGMT_1</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6B</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SMPLRT_DIV</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19</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CONFIG</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1A</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GYRO_CONFIG</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1B</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ACCEL_CONFIG</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1</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REG_ACCEL_X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3B</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CCEL_X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3</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CCEL_Y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3D</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CCEL_Y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3E</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CCEL_Z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3F</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ACCEL_Z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0</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TEMP_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1</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TEMP_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2</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X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3</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X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4</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Y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5</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Y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6</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ZOUT_H</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7</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GYRO_ZOUT_L</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48</span></div><div><span style="color: #c586c0;">#define</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MPU6050_WHO_AM_I</span><span style="color: #569cd6;"> </span><span style="color: #b5cea8;">0x75</span></div></div>

void MPU6050_Init(void) {
    uint8_t check;
    uint8_t Data;

    // 检查设备ID
    DAL_I2C_Mem_Read(&hi2c1, MPU6050_ADDR, 0x75, 1, &check, 1, 1000);
    if (check == 0x68) {
        // 唤醒MPU6050
        Data = 0;
        DAL_I2C_Mem_Write(&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PWR_MGMT_1, 1, &Data, 1, 1000);

        // 设置采样率
        Data = 7;
        DAL_I2C_Mem_Write(&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SMPLRT_DIV, 1, &Data, 1, 1000);

        // 设置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Data = 0;
        DAL_I2C_Mem_Write(&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ACCEL_CONFIG, 1, &Data, 1, 1000);
        DAL_I2C_Mem_Write(&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GYRO_CONFIG, 1, &Data, 1, 1000);
    }
}

void MPU6050_Read_Accel(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uint8_t Rec_Data[6];
    int16_t Accel_X_RAW, Accel_Y_RAW, Accel_Z_RAW;

    // 读取加速度计数据
    DAL_I2C_Mem_Read(&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ACCEL_XOUT_H, 1, Rec_Data, 6, 1000);

    Accel_X_RAW = (int16_t)(Rec_Data[0] << 8 | Rec_Data[1]);
    Accel_Y_RAW = (int16_t)(Rec_Data[2] << 8 | Rec_Data[3]);
    Accel_Z_RAW = (int16_t)(Rec_Data[4] << 8 | Rec_Data[5]);

    *Ax = Accel_X_RAW / 16384.0;
    *Ay = Accel_Y_RAW / 16384.0;
    *Az = Accel_Z_RAW / 16384.0;
}

void MPU6050_Read_Gyro(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
    uint8_t Rec_Data[6];
    int16_t Gyro_X_RAW, Gyro_Y_RAW, Gyro_Z_RAW;

    // 读取陀螺仪数据
    DAL_I2C_Mem_Read(&hi2c1, MPU6050_ADDR, MPU6050_REG_GYRO_XOUT_H, 1, Rec_Data, 6, 1000);

    Gyro_X_RAW = (int16_t)(Rec_Data[0] << 8 | Rec_Data[1]);
    Gyro_Y_RAW = (int16_t)(Rec_Data[2] << 8 | Rec_Data[3]);
    Gyro_Z_RAW = (int16_t)(Rec_Data[4] << 8 | Rec_Data[5]);

    *Gx = Gyro_X_RAW / 131.0;
    *Gy = Gyro_Y_RAW / 131.0;
    *Gz = Gyro_Z_RAW / 131.0;
}

// 计算倾角
void calculate_tilt(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roll, float* pitch) {
    *roll = atan2(Ay, Az) * 180.0 / M_PI;
    *pitch = atan2(-Ax, sqrt(Ay * Ay + Az * Az)) * 180.0 / M_PI;
}

压力薄膜传感器初始化和读数函数

#define PRESS_MIN    20
#define PRESS_MAX    6000
#define VOLTAGE_MIN  150
#define VOLTAGE_MAX  3300

uint8_t state = 0;
uint16_t val = 0;
uint16_t value_AD = 0;

long PRESS_AO = 0;
int VOLTAGE_AO = 0;

long map(long x, long in_min, long in_max, long out_min, long out_max) {
    return (x - in_min) * (out_max - out_min) / (in_max - in_min) + out_min;
}

float readPressureSensor() {
    uint16_t value_AD = 0;
    uint16_t voltage_AO = 0;
   float pressure_AO = 0;

    value_AD = Get_Adc_Average(1, 10);  // 10次平均值
    voltage_AO = map(value_AD, 0, 4095, 0, 3300);

    if (voltage_AO < VOLTAGE_MIN) {
        pressure_AO = 0;
    } else if (voltage_AO > VOLTAGE_MAX) {
        pressure_AO = PRESS_MAX;
    } else {
        pressure_AO = map(voltage_AO, VOLTAGE_MIN, VOLTAGE_MAX, PRESS_MIN, PRESS_MAX);
    }

    return pressure_AO;
}

权重公式部分

通过压力的传感器和陀螺仪来自动选择振动的模式,
在原有的强力、普通、轻柔的基础上进行加强或者减弱,
比如压力传感器感受的压力增大就增加强度,直到到达上限制,比如陀螺仪感受到的角度变
化判断在脸部薄弱位置就减轻强度,陀螺仪的优先级高于压力传感器,如果在薄弱位置,
强度上限会减小,并且适当减小当前强度,如果在下颌、额头等位置就会适当增加当前强度,
通过一个权重公式,通过接收到的mpu6050的数据和压力传感器数据,并来确定当下的强度

//     压力传感器权重:PP
//     角度权重:AA
//     总强度权重:WW
//     振动强度:SS

// 权重公式逻辑

//     设定陀螺仪感应到的面部区域:例如,面部薄弱区域(脸颊)与强度较高区域(下颌、额头)。
//     陀螺仪感应到的角度范围与区域映射:
//         面部薄弱区域:角度范围A1 (比如 -45° < 角度 < 45°)
//         强度较高区域:角度范围A2 (比如 角度 < -45° 或者 角度 > 45°)
//     根据压力传感器和陀螺仪的权重公式调整振动强度:
//         W=P×KP+A×KAW=P×KP+A×KA
//         如果在面部薄弱区域,则总强度权重 WW 减小。
//         如果在强度较高区域,则总强度权重 WW 增加。

#define KP 0.5   // 压力传感器权重
#define KA 0.5   // 角度权重
#define BASE_INTENSITY 50
#define MAX_INTENSITY 255

float calculate_vibration_intensity(float angle, float pressure) {
    float intensity;

    if (-45 <= angle && angle <= 45) {
        // 面部薄弱区域,减少强度
        intensity = (pressure * KP + angle * KA) * 0.5; // 减少强度权重
    } else {
        // 强度较高区域,增加强度
        intensity = (pressure * KP + angle * KA) * 1.5; // 增加强度权重
    }

    // 确保强度在范围内
    if (intensity > MAX_INTENSITY) {
        intensity = MAX_INTENSITY;
    } else if (intensity < BASE_INTENSITY) {
        intensity = BASE_INTENSITY;
    }
    return intensity;
}

void complementary_filter(float* roll, float* pitch, 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dt) {
    static float roll_acc = 0, pitch_acc = 0;

    float roll_gyro = *roll + gx * dt;
    float pitch_gyro = *pitch + gy * dt;

    float Ax, Ay, Az;
    MPU6050_Read_Accel(&Ax, &Ay, &Az);
    calculate_tilt(Ax, Ay, Az, &roll_acc, &pitch_acc);

    *roll = ALPHA * roll_gyro + (1.0 - ALPHA) * roll_acc;
    *pitch = ALPHA * pitch_gyro + (1.0 - ALPHA) * pitch_acc;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确定强度的函数
void process_sensor_data_and_set_motor_strength(void) {
    // 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
    float Ax, Ay, Az;
    float Gx, Gy, Gz;
    MPU6050_Read_Accel(&Ax, &Ay, &Az);
    MPU6050_Read_Gyro(&Gx, &Gy, &Gz);

    // 计算倾角
    float roll, pitch;
    calculate_tilt(Ax, Ay, Az, &roll, &pitch);

    // 使用互补滤波器融合数据
    float dt = 0.01;  // 假设每10ms调用一次
    complementary_filter(&roll, &pitch, Gx, Gy, Gz, dt);

    // 读取压力传感器数据
    float tmp_pressure = readPressureSensor();

    // 计算振动马达强度
    float intensity = calculate_vibration_intensity(roll,tmp_pressure);

    // 设置振动马达的PWM占空比
    set_motor_strength((uint8_t)intensity);
}

// Main Function

int main(void) {
    D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I2C2_Init();
    MX_ADC1_Init();
    MX_TMR1_Init();
    MX_TMR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ssd1306_Init();

    // 显示初始模式
    display_mode(current_mode);

    // 启动PWM
    DAL_TMR_PWM_Start(&hTMR1, TMR_CHANNEL_1);

    // 主循环
    while (1) {
        // 处理按键
        handle_button_press();

    }
}
定时器配置

TMR_HandleTypeDef htmr2;

void MX_TMR2_Init(void) {
    htmr2.Instance = TMR2;
    htmr2.Init.Prescaler = 8399;
    htmr2.Init.CounterMode = TMR_COUNTERMODE_UP;
    htmr2.Init.Period = 9999;
    htmr2.Ini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DIVISION_DIV1;
    htmr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MR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DAL_TMR_Base_Init(&htmr2);

    DAL_TMR_Base_Start_IT(&htmr2);

    DAL_NVIC_SetPriority(TMR2_IRQn, 0, 0);
    DAL_NVIC_EnableIRQ(TMR2_IRQn);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float roll, pitch, gx, gy, gz, dt = 0.01;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 (__DAL_TMR_GET_FLAG(&htmr2, TMR_FLAG_UPDATE) != RESET) {
        if (__DAL_TMR_GET_IT_SOURCE(&htmr2, TMR_IT_UPDATE) != RESET) {
            __DAL_TMR_CLEAR_IT(&htmr2, TMR_IT_UPDATE);
process_sensor_data_and_set_motor_strength();
        }
    }
}

网友A:
按键IO检测是依靠中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