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SAMD21 重新烧写bootloader

楼主(2024-05-31):
我的SAMD21G18A芯片第一次烧写了Arduino M0的bootloader,是成功的。用的Jlink连接SWD。现在想在上面重新烧写Adafruit feather M0,再用同样的方法就不行了。显示没有进入programming mode。检查了连接线没问题呀。偶尔有一次不知怎么连上了能检测到device了,但是烧写时又报错擦除错误。现在device怎么连都连不上了。有人遇到同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估计是不是你之前烧进去的代码有问题。
确保RESET引脚连接再试试看

网友B(2024-07-03):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硬件连接问题、烧写工具设置问题、芯片状态问题等

网友C:
检查一下连接线路、引脚连接和供电情况,确保与芯片的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D:
确保烧写工具(如J-Link)的设置正确,包括芯片型号、连接方式(SWD)、时钟频率等参数

网友E:
有时候芯片可能处于某种状态导致无法正常烧写,尝试通过复位按钮或者断电重启来恢复芯片状态

网友F:
有时候芯片可能处于保护状态或者其他特殊状态,需要通过特定的操作来解除保护或者恢复正常状态

网友G:
如果能够获取到具体的错误信息,可以根据错误信息来进一步排查问题,可能会提供更多线索

网友H:
建议尝试在相关的开发者社区或者论坛上寻求帮助,可能会有其他开发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友I:
可以联系芯片厂商或者烧写工具厂商的技术支持团队,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J:
烧录BootLoader的话,地址设置对了,一般是可以直接烧录的

网友K:
这种烧录BootLoader是不是得有个工具啊?不能用jlink烧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