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LAT1400 STM32G0执行I2C bootloader Go命令后无法连接问题解析

楼主(2024-05-31):
在使用STM32G0系列的I2C Bootloader时,如果在执行Go命令后无法连接,可能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1. 检查I2C连接和配置
硬件连接:确保I2C SDA和SCL引脚正确连接,且有适当的上拉电阻(通常是4.7kΩ)。
电源供给:确保设备的电源供给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导致通信中断。
I2C地址:确认使用的I2C地址是正确的,STM32G0系列的I2C默认地址通常是0x30。

楼主(2024-06-30):
确认Bootloader配置
Boot pin设置:确保Boot引脚配置正确,以使微控制器进入I2C Bootloader模式。通常,需要将Boot0引脚拉高。
引导加载程序模式:确保微控制器确实进入了I2C Bootloader模式,可以通过复位设备并检查引导引脚状态来确认。

楼主:
执行Go命令的正确流程
在执行Go命令之前,确保发送的命令和数据包格式正确。
发送命令顺序:
发送起始位和I2C地址。
发送Go命令(0x21)。
发送目标地址(程序开始执行的地址)。
校验和计算正确。
命令执行后确认:在发送Go命令后,设备应该跳转到指定的程序地址并开始执行程序。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问题,可能导致连接失败。

楼主:
调试和日志
调试日志:检查调试器或串口输出日志,以获取更多错误信息。
错误代码和状态寄存器:查看I2C状态寄存器,确认是否有错误标志设置,如仲裁丢失(ARLO)、应答失败(AF)等。

楼主: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使用I2C发送Go命令的示例代码,基于STM32 HAL库的实现:

c
#include "stm32g0xx_hal.h"

// I2C handle declaratio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define I2C_ADDRESS 0x30  // STM32 Bootloader I2C address
#define GO_COMMAND 0x21

void Error_Handler(void);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uint32_t address = 0x08000000;  // Application start address
  uint8_t command[5];

  command[0] = GO_COMMAND;              // Go command
  command[1] = (address >> 24) & 0xFF;  // Address MSB
  command[2] = (address >> 16) & 0xFF;
  command[3] = (address >> 8) & 0xFF;
  command[4] = address & 0xFF;          // Address LSB
  command[5] = command[0] ^ command[1] ^ command[2] ^ command[3] ^ command[4]; // Checksum

  // Send Go command
  if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I2C_ADDRESS, command, 6, HAL_MAX_DEL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ndle error
  }

  // Main loop
  while (1)
  {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Error handling code
  while (1)
  {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Clock configuration cod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 initialization code
}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Timing = 0x00707CBB;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其他注意事项
复位操作:在发送Go命令后,设备可能会立即执行程序并复位I2C通信模块。因此,在执行Go命令后,可能需要重新初始化I2C模块以恢复通信。
程序起始地址:确保Go命令指向的程序起始地址是有效的,并且该地址包含正确的程序代码。

楼主:
通过上述步骤和示例代码,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在执行Go命令后无法连接的问题。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建议逐步检查每个步骤,确保I2C通信和设备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