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实现正负12V电压输出

楼主(2024-05-31):
L293DD是一个常用的双H桥电机驱动IC,通常用于控制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它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或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每个电机的工作电压可以在4.5V至36V之间。该芯片在输出端提供高电流能力和保护电路。要实现正负12V电压输出,需要一些特殊的考虑和外部电路配置。

楼主(2024-06-30):
L293DD基本特点
工作电压:4.5V到36V
输出电流:每通道600mA,峰值1.2A
逻辑电压:5V
内置保护: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过电流保护

楼主:
电机驱动基本原理
L293DD内部有两个H桥,可以控制两个独立的直流电机的转向和速度。每个H桥有四个开关,通过控制这些开关的状态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

前进:将一个方向的开关打开,另一个方向的开关关闭
后退:相反方向操作
制动:两个方向的开关都关闭
停止:将两个开关都打开

楼主:
连接图
下面是一个示意图,展示如何连接L293DD来控制两个电机。假设你需要使用12V电源。

楼主:
L293DD典型连接图
lua

楼主:
控制引脚
ENA, ENB:使能引脚,控制电机是否接通
IN1, IN2, IN3, IN4:控制引脚,控制电机的转向
OUT1, OUT2, OUT3, OUT4:输出引脚,连接到电机

楼主:
示例电路与代码
硬件连接
ENA 和 ENB:接到PWM输出端(如微控制器的PWM引脚)
IN1, IN2:控制电机1的方向
IN3, IN4:控制电机2的方向
OUT1, OUT2:连接到电机1的两端
OUT3, OUT4:连接到电机2的两端

楼主:
软件控制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Arduino代码示例,用于控制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c

// 引脚定义
#define ENA 9
#define ENB 10
#define IN1 2
#define IN2 3
#define IN3 4
#define IN4 5

void setup() {
    // 设置引脚为输出
    pinMode(ENA, OUTPUT);
    pinMode(ENB, OUTPUT);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

void loop() {
    // 启动电机1正转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analogWrite(ENA, 255); // 最大速度

    // 启动电机2反转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analogWrite(ENB, 255); // 最大速度

    delay(2000); // 运行2秒

    // 停止电机1
    digitalWrite(IN1, LOW);
    digitalWrite(IN2, LOW);
    analogWrite(ENA, 0);

    // 停止电机2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LOW);
    analogWrite(ENB, 0);

    delay(2000); // 停止2秒
}

楼主:
使用正负12V电压
L293DD本身不能直接输出负电压,但可以通过控制H桥的状态来改变电机的转向,从而模拟正负电压效果:

正转:OUT1为正,OUT2为负
反转:OUT1为负,OUT2为正
实现方法
双电源配置:使用+12V和-12V的双电源配置,但L293DD只需要单电源供电。
中间接地:使用中间接地的方法,定义一个参考点,通过改变输出端的连接状态,实现正负电压的效果。

楼主:
注意事项
散热:L293DD在大电流下工作时会产生热量,注意散热处理。
保护电路:确保输入电压和电流在芯片的额定范围内,防止损坏。
电源滤波:在电源输入端增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对电机驱动的影响。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利用L293DD驱动器控制电机,实现正负12V电压的模拟输出,达到对电机转向和速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A(2024-07-31):
L293DD是一种双H桥电机驱动IC,常用于控制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

网友B:
L293DD是一款双H桥电机驱动IC,每个H桥能够驱动一个直流电机或一个双极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