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使用STM32F103的以太网MAC控制器

楼主(2024-05-31):
STM32F103系列的一些型号(如STM32F103ZET6)内置了以太网MAC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到以太网PHY芯片。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利用硬件加速器实现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CPU负载。

HAL库
库支持:ST提供了用于STM32F103以太网控制器的HAL库,提供了对以太网功能的各种封装函数,简化了开发流程。
示例代码:ST提供了相关的示例代码,可以作为学习和开发的起点。

LWIP协议栈
特点:LWIP(Lightweight IP)是一个轻量级的开源TCP/IP协议栈,适用于嵌入式系统。
库支持:STM32CubeMX支持LWIP协议栈的集成,可以方便地在CubeMX中配置和生成代码。
示例代码:ST提供了基于LWIP的示例代码,包括TCP客户端、TCP服务器等示例。

楼主(2024-06-30):
注意事项
确保选择的方案与你的项目需求和硬件资源相匹配。
在使用外部以太网控制器时,注意硬件连接和外设驱动的选择。
在使用STM32F103内置的以太网MAC控制器时,注意对LWIP协议栈的配置和调试。
综上所述,你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和个人喜好选择适合的网口通讯方案。

网友A(2024-07-31):
要使用STM32F103系列STM32F103ZET6的以太网功能,可以结合HAL库和LWIP协议栈来实现。

网友B:
可以利用内置的以太网 MAC 控制器与外部以太网 PHY 芯片配合使用。

网友C(2024-08-31):
MAC控制器负责以太网帧的接收和发送,但需要外部PHY芯片来处理实际的以太网物理层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