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在STM32上配置TIM3

楼主(2024-05-31):
使用TIM3来输出PWM波,使用PA6、PA7、PB0、PB1作为输出引脚。下面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在STM32上配置TIM3来实现这个目标:

c

#include "stm32l0xx.h"

void TIM3_PWM_Init(void) {
    // 启用TIM3时钟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TIM3EN;

    // 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功能
    RCC->IOPENR |= RCC_IOPENR_GPIOAEN | RCC_IOPENR_GPIOBEN; // 启用GPIOA和GPIOB时钟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6_Msk | GPIO_MODER_MODE7_Msk); // 清除PA6和PA7的模式位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6_1 | GPIO_MODER_MODE7_1; // 设置PA6和PA7为复用模式
    GPIOA->AFR[0] |= (1 << GPIO_AFRL_AFSEL6_Pos) | (1 << GPIO_AFRL_AFSEL7_Pos); // 设置PA6和PA7的复用功能为TIM3

    GPIOB->MODER &= ~(GPIO_MODER_MODE0_Msk | GPIO_MODER_MODE1_Msk); // 清除PB0和PB1的模式位
    GPIOB->MODER |= GPIO_MODER_MODE0_1 | GPIO_MODER_MODE1_1; // 设置PB0和PB1为复用模式
    GPIOB->AFR[0] |= (1 << GPIO_AFRL_AFSEL0_Pos) | (1 << GPIO_AFRL_AFSEL1_Pos); // 设置PB0和PB1的复用功能为TIM3

    // 配置TIM3为PWM模式
    TIM3->CR1 &= ~TIM_CR1_DIR; // 设置TIM3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3->CCMR1 |= TIM_CCMR1_OC1M_1 | TIM_CCMR1_OC1M_2 | TIM_CCMR1_OC2M_1 | TIM_CCMR1_OC2M_2; // 设置TIM3通道1和通道2为PWM模式1
    TIM3->CCMR2 |= TIM_CCMR2_OC3M_1 | TIM_CCMR2_OC3M_2 | TIM_CCMR2_OC4M_1 | TIM_CCMR2_OC4M_2; // 设置TIM3通道3和通道4为PWM模式1
    TIM3->CCER |= TIM_CCER_CC1E | TIM_CCER_CC2E | TIM_CCER_CC3E | TIM_CCER_CC4E; // 启用TIM3通道1、2、3、4的输出
    TIM3->PSC = 0; //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3->ARR = 999; //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TIM3->CCR1 = 500; // 设置通道1的占空比
    TIM3->CCR2 = 300; // 设置通道2的占空比
    TIM3->CCR3 = 700; // 设置通道3的占空比
    TIM3->CCR4 = 200; // 设置通道4的占空比
    TIM3->CR1 |= TIM_CR1_CEN; // 启动TIM3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TIM3的PWM输出
    TIM3_PWM_Init();

    while (1) {
        // 循环执行其他任务
    }
}

楼主(2024-06-30):
首先启用了TIM3的时钟,并配置了PA6、PA7、PB0和PB1引脚为TIM3的复用功能,以便连接到TIM3的PWM输出通道。然后,我们配置了TIM3的四个通道为PWM模式1,并设置了每个通道的占空比。最后,启动了TIM3。

楼主:
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调整占空比和频率。请注意,占空比的范围为0到TIM3的重载值(在这个例子中为1000),它代表了PWM波形的高电平持续时间相对于周期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