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RTIM的PWM触发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4-05-31):
您好!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想在PWM的中点触发ADC采样,使用Cubemx配置一直实现不了,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HRTIM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种高分辨率定时器,用于精确控制PWM信号和其他定时任务。

网友B:
在使用HRTIM的PWM触发ADC采样时,需要时序同步啊

网友C:
确保PWM信号和ADC采样的时序同步。在HRTIM中,可以使用同步触发功能来

网友D:
建议保证PWM信号和ADC采样的时序一致,避免采样时的不稳定性。

网友E: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确定ADC采样的时机。在PWM信号的周期内,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ADC采样,以获取准确的采样数据。

网友F:
在PWM信号变化较快或者存在噪声干扰时,可能需要对ADC采样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以获得稳定的采样结果。

网友G:
在配置HRTIM时,需要合理设置时钟频率和分频系数,以确保PWM信号和ADC采样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H:
在进行ADC采样时,需要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以确保采样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和应用需求,结合HRTIM和ADC的技术手册,进行合理的配置和调试,以确保PWM触发ADC采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J:
一般定时触发估计会好点吧

网友K(2024-08-31):
可以通过配置PWM的定时器和ADC的触发源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