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系列 PA1管脚 始终带3.3V电压

楼主(2024-05-31):
hi各位好,

我最近正在用一款量产的成品PCB板做项目,芯片型号是STM32F429BIT6。其中PA1管脚被用作ADC1 IN1,用于接入传感器(PCB已经量产,而且线束已经做好,所以一般来说没法改了,而且估计已经在使用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配置完ADC以后,这个管脚的读数一开始就是4092这样的数值。但也不是说ADC不好用,因为这个数字是变化的,有时候是4089,有时候是4091,会变化的。用这个管脚量什么都是4092,但是如果接GND数值是正确的,差不多只有个位数。

我排查了一圈发现了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管脚,它自身是带3.3v正电的,即使代码中它被配为 GPIO_MODE_ANALOG 也是如此,修改 GPIO_InitStruct.Pull 为上拉或者下拉都不管用。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代码配置的问题,因为我是基于别人的代码修改的,但是我用CubeMX新建一个空白工程再配置PA1这个管脚,只读出ADC值不添加额外的代码,还是同样的问题,HAL库和LL库都是如此,管脚始终带正电。

由于怀疑的硬件电路问题,我又换了一块PCB板子,型号是F429VET6,这块板子是网上买的,什么都没接的那种。也用CubeMX新建工程,如法**制,也是一样的问题。当我全片擦除后再去测量,根据数据手册,GPIO应该默认是浮空状态,但是PA1管脚依然带3.3V电压!

请问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STM32中,每个GPIO引脚都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为不同的模式,如输入浮空、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输出等。

网友B:
PA1管脚可以用于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例如控制LED灯的亮灭。

网友C:
如果需要将PA1管脚的输出电压转换为5V,需要额外的电路来实现电平转换,例如使用三极管或MOSFET等

网友D:
断开所有外部连接,确认PA1的电压是否改变,以排除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PA1管脚可以复用为其他外设的接口,如串行通信接口(USART),此时它将根据外设的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F:
你这个现象有点怪,检查一下IO是不是和其他信号短路了。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复位电路的异常可能导致MCU未能正确复位,从而影响到GPIO的状态。

网友H:
如果PA1管脚与外部电路连接,并且外部电路在某种条件下始终为PA1管脚提供3.3V的电压,那么无论STM32F4如何配置PA1管脚,它都将表现为始终带有3.3V电压。

网友I:
如果PA1管脚的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被激活,且设置为上拉,那么在没有外部输入信号的情况下,管脚将保持在3.3V。

网友E:
可能是PA1被配置为了输出高电平(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加上内部上拉),或者配置为了输入并启用了内部上拉电阻。你需要检查你的代码中对PA1的初始化配置,确保它没有被无意中设置为此状态。

网友J:
如果PA1管脚被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启用了内部上拉电阻,那么在没有外部信号输入的情况下,PA1管脚的电平将被上拉到3.3V。

网友H:
首先需要查看你的电路设计,确认PA1管脚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可能是外部电路或连接到PA1的组件导致了3.3V的电压。例如,如果PA1连接到了一个3.3V的电源或电平转换器,那么这个管脚就会有3.3V的电压。

网友L:
如果PA1管脚被配置为输出模式,请检查其输出电平设置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M:
如果ADC的输入模式被设置为推挽输出,而不是浮空输入或上拉/下拉输入,那么PA1管脚可能会被内部上拉到3.3V。

网友N:
如果PA1管脚被配置为输出模式,并且输出电平被设置为高电平(High),那么它将会输出3.3V(假设STM32F4的供电电压为3.3V)。

网友O:
如果PA1管脚被配置为输入或者浮空,那么它不应该有持续的3.3V电压,因为这可能会损坏输入电路或者影响其他电路的运作。

网友P:
如果你的电路中PA1管脚被配置为输入或者浮空,并且你看到它始终有3.3V电压,那么可能是由于外部电路的故障或者是与微控制器配置有关的问题。

网友Q:
如果外部电路设计不当,例如错误地将PA1通过外部电阻或其他方式连接到3.3V电源,也会导致PA1管脚始终带高电平。

网友R:
在STM32微控制器上电或复位后,如果没有特别配置,GPIO管脚通常默认为输入模式,并且如果内部上拉电阻被启用,则管脚可能会读取到高电平。但通常这不会导致管脚强制输出高电平,除非有特定的初始化代码执行了输出配置。

网友S:
在固件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使得PA1被程序代码错误地持续设置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T:
如果它是被故意配置为输出并且保持高电平,那么你应该检查这个输出是否有实际的用途,并且确保它不会影响到微控制器的其他功能。

网友U:
程序可能陷入了某个循环或异常处理流程,导致原本应该改变PA1状态的代码没有被执行。

网友V:
在软件中,你可能会配置PA1为输出高电平。例如,使用GPIO库函数如HAL_GPIO_WritePin可以将管脚写为高电平。

网友W:
如果PA1被设置为了错误的模式,比如误设为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模式,并输出高电平,则可能导致该问题。

网友X:
在数字I/O模式下,STM32F4系列的管脚通常会有内置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如果你将PA1配置为数字输出并驱动为高电平,那么这个管脚就会有3.3V的电压。

网友J:
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 导致PA1管脚无法正确切换状态。

网友Y:
外部电路强行给拉高了吗

网友J:
检查PA1管脚是否连接到了一个外部电路,该电路可能持续将其拉高至3.3V。确保没有外部设备或电路导致该管脚维持在高电平。

网友Z:
STM32的很多内置外设的外部引脚与标准GPIO是共用的。

网友AA:
被配置为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并且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工作电压为3.3V。

网友N:
使用多用电表测量PA1管脚的电压,确认这个电压是否真的是3.3V,并检查是否有变化。

网友AB:
在某些情况下,复位电路中的异常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正确复位,从而影响 gpio 的状态。

网友AC:
是不是初始化时发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