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f-dk使用sd卡启动demo示例屏幕不亮

楼主(2024-05-31):
LD3检测到SD卡,LD4红色灯闪烁是电源适配器电流太低了需要更换电源适配器是么?

网友A:
那就换个适配器呗,不然很容易运行异常啊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C:
确保屏幕和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正确,包括电源、信号线等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D:
查查开发板和屏幕都有足够的电源供应。有时候屏幕需要额外的电源供应

网友E:
检查屏幕的亮度设置,有时候屏幕默认亮度较低,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F:
确保SD卡中的启动demo示例文件正确,没有损坏或缺失

网友G:
保证开发板的引导设置正确,SD卡引导启动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H:
如果有串口输出或者调试接口,可以查看开发板的日志输出,以便排查问题

网友I:
这个好像不能仿真吧,但是你可以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啊

网友J:
一般来说建议查阅开发板的用户手册或者技术支持文档,或者联系开发板厂商的技术支持团队,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网友K:
这个芯片实在是高端啊

网友L(2024-08-31):
如果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流不足,开发板和附加组件如SD卡、显示屏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STM32MP135F-DK开发板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需要稳定的电流供应。

网友M:
如果电源适配器的电流供应不足,会导致不稳定的电压,进而导致板上的各个模块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