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的主频72M不变,如何自定义SPI波特率为12M?

楼主(2024-05-31):
STM32F103 的主频72M不变,如何自定义SPI波特率为12M?

网友A:
这个不行

网友B:
你可以分频,将主频分一下看看

网友C: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啊,看看是否OK

网友D:
不都是用9M的吗?能配置到12M吗

网友E:
你直接用cubemx试试吧,看看时钟配置部分

网友F:
要自定义SPI波特率为12M,你需要根据STM32F103的时钟树结构和SPI控制寄存器来配置。

网友G:
首先,你需要确定使用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然后根据SPI的控制寄存器来设置波特率分频器的值

网友H:
你可以参考STM32F103的参考手册和SPI的控制寄存器手册来进行具体的配置

网友I:
确定SPI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以产生12M的波特率。

网友J:
根据SPI的控制寄存器,设置波特率分频器的值,以实现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K(2024-08-31):
在 STM32F103 系列中,SPI 外设使用 APB1 总线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