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闪芯微(FCM)推出兼容ST F0的一系列大存储MCU

楼主(2024-05-31):
主要为128、256KB FLASH,48、64引脚的MCU,如
F030CC F030RC
F051
F070 F071 F072
F091
以及功能增强的F092、F095、F096

二进制兼容,包括USB、CAN!
具体规格直接上“闪芯微”官网。

和ST对比的一些主要点:

网友A(2024-07-15):
是完全兼容吗?

网友B:
话说,这种兼容的话,性能能保证吗

网友C:
质量咋样啊?含税价格如何呢?

楼主:
没有一家敢保证100%兼容,说100%的,100%可以肯定是在吹牛!

绝大多数程序者都是直烧hex/bin,偶尔有不行的,可以参考注意事项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种兼容的话,性能能保证吗

频率更高,功耗更低,电源电压范围更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咋样啊?含税价格如何呢?

质量可靠,价格更低~

网友D:
话说,这芯片能申请试用吗?

网友E:
你说的二进制兼容是固件能烧录,正常使用呗

网友F:
M0内核啊?有M3内核的吗?

网友G:
一般来说,这种完全兼容的芯片可不多见啊

网友H:
感觉F072就很好,不知道这个价格如何啊

网友I:
能兼容USB的话真的很好了

网友J:
F0芯片,ST的出货量还是很大的,你这完全兼容了,真强

网友K:
与STMicroelectronics F0系列的兼容性高吗?可以直接运行F0系列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与STMicroelectronics F0系列的兼容性高吗?可以直接运行F0系列的代码?

有关兼容性看6楼。绝大部分程序都是可以做到直接烧写hex。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兼容USB的话真的很好了

USB及CAN,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F072就很好,不知道这个价格如何啊

含税3.x。

目前F072兼容的全球只有唯二的两家,我们是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芯片能申请试用吗?

可以,直接我们网站找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二进制兼容是固件能烧录,正常使用呗

对,直接烧录原来的固件。

不是指仅引脚兼容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