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为啥找不到参考手册呢

楼主(2024-05-31):
如题,想找一下gd32f107的参考手册,但是什么地方都没有

网友A:
这个是官网资料下载地址:https://www.gd32mcu.com/cn/download/0?kw=GD32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网资料下载地址:https://www.gd32mcu.com/cn/download/0?kw=GD32F3

我说的是参考手册,是带寄存器定义的那种,我看了官网的,只有数据手册

楼主:
我说的参考手册,是类似stm32差不多的参考手册,带寄存器定义的

网友B:
万一名字不一样呢?

网友C:
如果在官方网站上找不到相关文档,你可以联系GigaDevice的技术支持团队,(页面上面有联系方式啊,上面GD的图有)询问他们是否能提供GD32F107的参考手册或技术文档。

网友D:
内部逻辑跟STM那么相似,看看STM不就行了吗

项目的芯片突然需要从st的换成gd的,然后其中的usb据说底层寄存器有一些差异,所以需要gd的寄存器手册

网友C:
问GigaDevice的官方网站,通常他们会提供产品页面,其中包含相关的技术文档和参考手册的下载链接。搜索GD32F107,并查看是否有相关的文档可供下载。

网友E:
一般有一个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编程手册),用户手册里面就是各种寄存器的定义,版本不一定是最新的,你在好好找找

感谢感谢,找到了

网友F:
应该都能找到,除了特供

网友G:
2楼老哥标的很清楚了,不过要找F10x的用户手册,没有单独的107的,就算ST也没单独107的,也是10x一个系列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参考手册,是带寄存器定义的那种,我看了官网的,只有数据手册 ...

F107也是在这里啊,是这个带寄存器的用户手册吧。

哦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参考手册,是类似stm32差不多的参考手册,带寄存器定义的

gd32f107是gd32f10x系列的一个子芯片,芯片厂商不可能为每一款芯片都出一个数据手册,都是一个系列一个手册。例如gd32f10x,gd32f30x,gd32f40x等等,这些系列都是有自己的手册。

网友H:
官网上面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