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找不到 icicle-kit-dev 板 /dev下 spidev怎么办

楼主(2024-05-31):
在githubBSP 镜像2022.5 的早期版本中,无法在/dev 下找到icicle-kit-dev board spidev
即使内核配置和设备树、驱动程序已启用并且DTS 也配置为启用;
方法1:
==== spi.dtso
root@icicle-kit-es:~# cat spi.dtso
/dts-v1/;
/plugin/;

&spi0{
   status="okey";
    spidev: spidev@2 {
     status ="okay";
     compatible ="linux,spidev", "microsemi,ms-pf-mss-spi","rohm,dh2228fv" ;
     spi-max-frequency= <500000>;
     reg = <0>;
     };
};
root@icicle-kit-es:~# dtc -@ -O dtb -o spi.dtbo spi.dtso

方法2:
a. 在 menuconfig 中启用“spidev”
b. 可以按照 dts-overlay 直接在目标上执行而不用完整编译;
   https://github.com/polarfire-soc/polarfire-soc-linux-examples/tree/master/dt-overlays
c. https://github.com/polarfire-soc/linux/blob/mpfs-linux-5.12.x/arch/riscv/configs/icicle_kit_defconfig

网友A:
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请确保已正确安装了 icicle-kit-dev 板的驱动程序

网友B:
权限问题,如果您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 /dev 目录下的设备文件,可能无法看到 spidev 设备

网友C:
您可以从该板的制造商或官方网站上获取最新的驱动程序,并按照其提供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

网友D:
板未正确连接或供电,请确保 icicle-kit-dev 板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正常供电。检查板的连接和电源线是否正常,确保板被正确识别

网友E:
驱动程序模块未加载,如果驱动程序模块未加载,可能需要手动加载它。您可以尝试使用 modprobe 命令加载驱动程序模块

网友F:
如果驱动程序模块名为 spidev,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加载驱动程序模块:sudo modprobe spidev加载成功后,再次检查 /dev 目录,看是否能够找到 spidev 设备

网友G:
其实您可以尝试使用 ls -l /dev/spidev* 命令查看设备文件的权限。如果权限不足,您可以使用 sudo 命令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相关操作

网友H:
如果上述方法仍然无法找到 icicle-kit-dev 板或 spidev 设备,请确保您已经按照板的说明和文档进行了正确的设置和配置。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您联系板的制造商或技术支持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网友I:
我觉得可以先看看是不是丢文件了

网友J:
一般来说,可能需要你更新一下文件,可能就能找到了

网友K(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L:
两个解决方法。

网友M(2025-09-26):
找不到 icicle-kit-dev 板 /dev 下的 spidev,可按步骤排查:1. 先检查硬件连接,确保 SPI 接口接线正确且无松动;2. 确认系统是否启用 SPI 驱动,通过lsmod | grep spi查看驱动加载情况,未加载需编译驱动或修改设备树启用 SPI 节点;3. 若驱动已加载,检查 /dev 目录是否有 spidev 设备文件,无则需手动创建设备节点(如mknod /dev/spidev0.0 c 153 0),或重启系统让 udev 自动生成。

网友N:
检查设备树是否启用 SPI 控制器和对应节点,确保 dts 中包含 icicle-kit-dev 的 SPI 配置并编译进内核。加载 spidev 模块:sudo modprobe spidev。查看 SPI 总线号:ls /sys/class/spi_master/,再创建设备节点:sudo mknod /dev/spidevX.Y c 153 X*32+Y(X 为总线号,Y 为片选)。重启验证。

网友O:
检查设备树是否启用 SPI 节点,确保驱动加载;确认硬件连接,用 lsmod 看 spidev 模块;重启或重新编译内核,生成 /dev/spidev 设备。

网友P(2025-10-27):
找不到 icicle-kit-dev 板 /dev 下的 spidev,可按以下步骤排查:
检查设备树(.dtb)是否启用 SPI 控制器及 spidev 节点,确保节点状态为 “okay”。
重启后用dmesg | grep spi查看驱动加载是否有报错,确认 SPI 控制器初始化成功。
若未生成 spidev,重新编译设备树并烧录,或通过modprobe spidev手动加载模块,再检查 /dev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