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F035C8T6在电机驱动器设计时的注意事项之电源保护

楼主(2024-05-31):
      昨天有个朋友找我咨询电机驱动器的事情,他的方案大概如下:主控芯片选用极海的APM32F035C8T6,电机类型:带传感无刷电机,最大输出功率80W,工作电压24~48VDC,电机控制方式带传感FOC,他向我请教了很多驱动器设计的问题:电源保护、电流采样、功率器件等。这些问题还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也借这个机会给有兴趣的朋友分享一下我对这方面的设计要点和知识。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源保护方面的知识。
       1、电源反接保护设计,我们可以考虑两种方式:1、选用二极管,利用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特点,此方案电路实现简单,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电压场合使用。缺点:过电流能力不强,一般用在功率不大的场合里,比如人机界面等不涉及大功率控制的应用;2、MOS管,根据MOS管导通原理Vgs大于开启电压即可导通,利用MOS管过电流能力强的特点,可以在很多较大功率场合上使用。缺点:MOS需要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才能导通,不同导通电压MOS的过电流能力有差异,实现起来比二极管方案稍微复杂一点。

       2、保护器件选择,选择之前先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需要增加保护器件,或者需要做怎样的保护。在某些环境、场合会有一些高压脉冲、浪涌等非正常信号对我们的控制板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浪涌是因为控制器存在大电容,当上电瞬间时,控制器电容两端相当于短路,瞬间的大电流可能造成控制器的限流保险丝、PCB铜皮损坏,并且还有可能触发过流保护的误判断。解决方案:增加浪涌吸收电路。可以参考下图,其中继电器是电子开关。当然也可以换成用MOS。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使用时需注意,继电器线圈和触点是隔离的,可以通交流,也可以通直流。MOS管只能用在直流控制上,并且MOS管三个信号是非隔离的,如需隔离需增加光耦等器件。
       压敏电阻、高压气体放电管(防雷 管)、TVS管这类器件我们经常会在电源电路上使用。其中压敏电阻使用的场合和频率最多。这些保护器件怎样工作,怎样选型呢。当保护器件两端电压大于他们的额定电压时,保护器件两端短路导通,从而吸收尖峰能量。压敏电阻、防雷 管更多用在电源输入场合,压敏电阻只能接受一次雷劈(一般家电内压敏电阻耐受功率都比较小),防雷 管可以多次重复。压敏电阻参数"14D561K"其中"14D”表示压敏电阻直径,直径越大,承受的能量越大,"561K"表示压敏电阻触发电压为560V,压敏电阻、防雷 管的功率大小需要根据我们实际使用环境所要吸收的尖峰能量有关系,在我们室内环境使用,此尖峰能量很小,电源类的保护器件不需要选择大功率规格书,常用7~14D即可,但是在室外环境时就有所不一样了,比如动车、具有顶充功能的大巴车,像这种应用可面临直接与雷电接触的可能性。雷电的能量巨大若保护器件无法把能量全部吸收,将会对整个用电设备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因此,在这种场合里使用的压敏电阻都是具有很强大的能量吸收能力。

       3、TVS管,TVS管工作原理跟压敏电阻、防雷 管工作原理类似,使用场合有所区别。TVS管我们用在信号处理上较多,比如通信、高速信号等小信号上。至于参数选择需根据该信号的电平特点选取合适保护电压,比如CAN总线TVS管选5V,RS485总线选6.8V或者7.4V等,电压选取比额定电压略高1~2V即可,当选取电压高出信号额定电压较多时,控制板做群脉冲测试时,容易出现控制器复位现象。

     以上是我对这类器件使用的经验总结,如果有描述不对的地方,请指出,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A:
电源保护大意义有哪些?

网友B(2024-07-04):
设计时应确保电源输入端有过压保护电路,以防止输入电压超过MCU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C:
设计时应考虑电源反接的可能性,可以通过使用二极管或其他电路来实现反接保护。

网友D:
电源组件(如电容、二极管等)会产生热量,设计时应考虑热管理系统,如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E:
电源电压过低可能会导致MCU工作不正常或损坏,因此需要设计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F:
在每个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的去耦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稳定电源电压。
大容量电容和小容量电容的组合使用,覆盖不同的频率范围。

网友G:
电机在启动或堵转时可能会产生高电流,因此需要设计电流限制电路,以防止过大的电流损害主控芯片和电机。

网友H:
实现欠压保护,防止电源电压低于MCU的最低工作电压,造成复位或不稳定操作。

网友I:
在电源输入端使用TVS二极管来保护微控制器免受电压瞬变的影响。

网友J:
在电源输入端使用热敏电阻来限制电流,防止电源过热。

网友K:
防止电源电压低于微控制器的最小工作电压,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可以使用电压监测电路来检测并响应欠压情况。

网友: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的特点,实现电路简单,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电压场合的使用需求。

网友F:
根据电机驱动器的具体应用和可能遇到的电源问题,选择合适的保护元件类型和规格。

网友L:
在电源输入端添加过压保护电路,以防电源电压超出MCU的工作范围,导致损坏。
可以使用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或过压保护IC来实现。

网友M:
在电源线路上加入电流限制电路,以防止过大的电流导致电源或MCU损坏。
可以使用保险丝、PTC电阻或过流保护IC。

网友N:
在电源输入端添加滤波电路,如LC滤波器,以减少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

网友O:
根据APM32F035C8T6的规格和电机驱动器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确保电压和电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P:
设计时应考虑电源短路保护,以防止由于电源线或电源连接器的故障导致的过流情况。

网友Q:
电机驱动器可能会遇到电压波动的情况,因此需要设计过压保护电路,以防止电压过高损坏主控芯片和其他敏感元件。

网友R:
电机驱动器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因此需要考虑电磁兼容性设计,以减少对主控芯片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影响。

网友I:
在电源引脚和地之间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电压波动。通常在每个电源引脚附近放置0.1μF和1μF的去耦电容。

网友S:
如压敏电阻、高压气体放电管(防**)、TVS管等。这些器件在两端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时会短路导通,从而吸收尖峰能量。

网友Q:
使用浪涌保护器件,如气体放电管(GDT)或瞬态抑制器,来保护电源输入免受浪涌电流的冲击。

网友T:
电源线上添加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以保护MCU免受电源线上的瞬态高压脉冲冲击。

网友U:
MOS管过电流能力强,可以在较大功率场合使用。

网友V:
在一些高可靠性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电源系统的冗余设计,以确保在一电源系统失效时,系统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

网友W:
电源输入和输出端应连接适当的滤波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纹波。

网友L:
电源回路的阻抗足够低,以提供稳定和足够的电流给MCU和电机驱动器。

网友X:
浪涌吸收电路可以有效吸收尖峰能量,保护电路免受浪涌冲击。

网友Y:
设计时应考虑电源的电磁兼容性,以防止电磁干扰对电机驱动器和MCU的影响。

网友Z:
过电流能力不强,一般适用于功率不大的场合,如人机界面等不涉及大功率控制的应用。

网友N:
在主控芯片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容量的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电压波动。

网友AA:
优化电路布局,减少信号干扰和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B:
保护元件能够迅速响应电源异常,以防止对设备造成损害。

网友AC:
电机驱动器在高负载下可能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需要考虑散热设计,以防止过热导致的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AD:
功率元件(如电容器、二极管等。)会产生热量,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散热装置或风扇等热管理系统。

网友AE:
实施欠压保护是为了防止电源电压降至mcu的最小工作电压以下,从而导致复位或工作不稳定。

网友AF:
lc滤波器等滤波电路被添加到电源输入中,以降低电源线路上的高频噪声。

网友AG(2024-08-03):
设计中应考虑电源短路保护,以防止因电源线或电源连接器故障而导致过电流。

网友AH:
使用电涌保护设备,如气体放电管(gdt)或瞬态抑制器,保护电源输入免受电涌电流的影响。

网友AI:
保护元件快速响应电源异常,防止设备损坏。

网友AJ(2024-09-23):
mos管具有很强的过流能力,可用于更高功率的应用场合。

网友AK:
电源环路的阻抗足够低,可以为MCU和电机驱动提供稳定而充足的电流。

网友AL:
使用APM32F035C8T6设计电机驱动器时,电源保护至关重要。需考虑电压波动、过流及短路保护,使用合适的滤波电容和保险丝,确保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