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FxPx StartKit开发板】-03-串口测试

楼主(2024-05-31):
首先说一下单片机是F003的,带有两个串口,好在串口的引脚复用比较多,我们可以接的接口比较多,所以我们这直接使用PC00和PC01两个IO口,

在板子的原理图上,USB转串口在设计上,其实还是又考虑的,方便在板子上做的调试,但是这样却增加了跳线的麻烦,

我们这里就直接跳过其他的,直接上上代码

  1. #include "DRV_UART.h"

我们直接收到数据后返回数据,下面是测试效果。

网友A:
楼主具体环境配置过程有相关的资料嘛?

网友B:
楼主串口这个是哪个串口,图纸上没有说明呀

楼主:
用的串口2,前面说了引脚,PC00和PC01,需要自己跳线才行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端口?

是的

网友:
这开发板可以,还支持USB串口功能。

网友D:
在板子的原理图上,USB转串口在设计上,其实还是又考虑的,方便在板子上做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板子的原理图上,USB转串口在设计上,其实还是又考虑的,方便在板子上做的调试 ...

我想的是方便不同电压下做测试,因为这个芯片支持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