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关于CYW20829例程OBluetooth LE Battery Server with OTA无法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4-05-31):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首先安装Python环境,因为Modustoolbox一些底层软件代码是python写的,所以要编译这个程序首先需要Python环境,而且需要安装Python cysecuretools 模块(也就是相当于C语言的软件库)后,这个代码才能正常编译。

建议安装Python 3.7.0,太高版本的Python安装库的逻辑不大一样,有可能安装起来非常麻烦,并且会出一大堆bug,建议还是先安装Python3.7.0,这样比较稳定些,记得安装的时候在左下角,勾选添加入环境变量这个时候用如下步骤安装 cysecuretools 模块即可,如下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1.安装环境python 3.7.0-amd64(如果系统是64位注意一定得是64位的,是32位安装32位版本)

2.管理员打开cmd,执行如下两条命令(安装此程序需要的依赖包)

python -m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some-package
pip install cysecuretools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some-package

3.管理员命令启动modustoolbox,然后编译即可(注意要管理员权限打开)

网友A:
太高版本的Python安装库的逻辑不大一样,有时候有很多BUG

网友B:
做个ota还得用Python?

这里使用了MCUboot框架。代码做了签名的。

网友C:
对的,一般用的大多数是3.7的版本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个集成环境比较好吧,不然编译容易报错啊

网友E:
这两条命令一般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感觉第一个是要安装文件吧,第二个是干啥的?

网友G:
话说英飞凌的蓝牙芯片开发起来麻烦吗?

网友H:
正常ota的话不就相当于串口烧录吗,也不麻烦吧

网友I:
可以自己写个烧录OTA的,其实这样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J:
Modustoolbox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K:
可以的,这个还教了如何使用Python,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