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进调试时.sfr文件提示报错导致寄存器无法查看怎么解决!!!

楼主:
解决办法参照以下截图,重新选择.SFR文件,其他M0+型号也可参照此方法自行尝试。

网友A(2024-06-17):
一般也不需要添加这个吧,我调试好像都是默认的

网友B:
什么情况会出现sfr文件报错?

网友C:
这是干啥的?我之前也没用过这个sfr文件啊?

网友D:
请确保.sfr文件的路径设置正确,可以检查IDE或调试器的配置,确认.sfr文件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E:
使用的.sfr文件与你正在调试的芯片型号匹配。不同芯片的寄存器定义可能不同,使用不匹配的.sfr文件可能导致报错

网友F:
某些调试器可能不支持使用.sfr文件查看寄存器。

网友G:
其实如果报错,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调试器或者使用其他方式查看寄存器,例如通过调试器提供的寄存器窗口或者命令来查看寄存器的值

网友H:
话说,换个调试器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用jlink调试器试试呢?我用华大芯片,用jlink调试,也没这么繁琐啊

网友J:
确实可以重新选择SFR文件,但是一般也不会报错吧

网友K:
这个调试用不用选都行吧

网友L:
是不是sfr文件选择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