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将STM32F103ZET6工程转换为STM32F103C8T6工程

楼主(2024-05-31):
更改工程设置以匹配新设备:

打开你的IDE(如Keil、STM32CubeIDE、IAR等)。
打开你的STM32F103ZET6工程。
找到工程的设备设置选项(通常在工程属性或项目设置中)。
将设备从STM32F103ZET6更改为STM32F103C8T6。
修改链接器脚本/内存映射:

STM32F103ZET6和STM32F103C8T6的内存大小不同(前者有512KB闪存和64KB RAM,而后者只有64KB闪存和20KB RAM)。
找到并修改链接器脚本或内存映射文件(通常是.ld文件或IDE的内存配置)。
确保闪存和RAM的大小与STM32F103C8T6匹配。
调整外设和引脚配置:

STM32F103ZET6有更多的引脚和外设。你需要确保你的代码不会访问STM32F103C8T6上不存在的引脚和外设。
使用STM32CubeMX或手动检查代码,确保只使用STM32F103C8T6上存在的资源。
检查和修改代码:

检查代码中的所有外设初始化和配置,确保它们适用于STM32F103C8T6。
如果有使用STM32F103ZET6特有功能或外设的代码,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或删除。
重新编译和测试:

在更改完成后,重新编译工程。
在STM32F103C8T6硬件上进行测试,确保所有功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06-30):
更改设备
在Keil MDK中:

打开你的工程。
进入项目的“Options for Target”设置。
在“Device”选项卡中,找到并选择STM32F103C8T6。

楼主:
修改链接器脚本/内存映射
在Keil MDK中:

打开工程目录中的STM32F103C8T6.sct(scatter file)或其他内存配置文件。
修改FLASH和RAM的大小。

楼主:
示例(Keil的scatter file):

plaintext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5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楼主:
调整外设和引脚配置
使用STM32CubeMX:

打开STM32CubeMX。
选择“File” -> “Open Project”,打开现有的.ioc文件。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中,检查并调整所有引脚和外设配置,确保它们适用于STM32F103C8T6。
生成代码并替换现有代码。

楼主:
检查和修改代码
手动检查代码中所有外设初始化和配置,确保它们适用于STM32F103C8T6。如果有使用STM32F103ZET6特有功能或外设的代码,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或删除。

楼主:
重新编译和测试
在Keil MDK中重新编译工程。
将编译生成的固件烧录到STM32F103C8T6上进行测试,确保所有功能正常工作。
通过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地将STM32F103ZET6工程转换为STM32F103C8T6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