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的MCU的flash可以给用户用吧

楼主(2024-05-31):
小华的MCU的flash可以给用户用吧,并且有没有磨损均衡的操作?最好不要上文件系统,感觉麻烦点,嘿嘿

网友A:
当然可以,小华没有EEPROM,但FLASH是足够大的

网友B:
肯定可以啊,不然做来干啥。

网友C:
小华MCU 热卖中.欢迎咨询
HC32F005C6PA -TSSOP-20
HC32F002C4PZ-TSSOP-20
HC32L130J8TA-LQFP48
HC32F030E8PA-TSSOP-28
HC32L136K8TA-LQ64
HC32L072KATA-LQFP64

网友D:
这个可以的,而且你可以去用官方的例程去改

网友E:
MCU的flash通常是用来存储程序代码和数据的,一般情况下是不直接提供给用户使用的

网友F:
其实用户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将自己的代码和数据存储到MCU的flash中,以实现特定的功能

网友G:
至于磨损均衡的操作,这通常是针对闪存存储器的一种优化技术

网友H:
由于闪存存储器的特性,频繁的擦写操作会导致存储单元的磨损,进而影响存储器的寿命。为了延长闪存存储器的使用寿命,一些MCU芯片会提供磨损均衡的操作,通过在不同的存储单元之间进行均衡擦写,减少磨损集中在某些特定存储单元上的情况,从而延长整个闪存存储器的寿命

网友I:
不同的MCU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闪存存储器架构和磨损均衡策略,具体的操作和实现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J:
你想用哪款MCU做flash磨损均衡操作啊?

网友K:
我晕,这问题问的我措手不及。

网友L:
其实我理解,磨损就是不要频繁往一块写就行吧

网友M:
磨损均衡肯定没有,但是往flash里写数据的操作是有的

网友N:
直接看官方的例程吧,demo里是有相关的操作的,而且如果方便可以用外置flash,这样简单点

网友O:
可以,那么大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