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MCU的功耗管理和低功耗特性如何?

楼主(2024-05-31):
请问一下,芯圣MCU的功耗管理和低功耗特性如何?

网友A:
芯圣MCU通过器件选型、降低主频、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关闭未用资源、合理配置IO口以及采用间歇工作原则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功耗管理和低功耗特性。

网友B: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芯片手册,这是做嵌入式开发必须要学会的。

网友C:
相同内核的MCU功耗差距都不大

网友D:
不是低功耗芯片,都差不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