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4-05-31):
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部分:STM32微控制器控制部分、正弦波生成部分、功率逆变部分、以及滤波和保护电路。以下是设计的详细步骤和电路示例:

1. 系统概述
一个典型的正弦波逆变器系统包括以下部分:

输入电源:通常为直流电源,如电池。
STM32微控制器:用于生成正弦波控制信号。
PWM生成和驱动电路:STM32生成的PWM信号通过驱动电路控制功率MOSFET或IGBT。
功率逆变器:通过H桥或全桥拓扑实现直流到交流的转换。
滤波电路:LC滤波器将PWM信号平滑为纯正弦波。
保护电路:包括过压、过流和短路保护。

楼主(2024-06-30):
设计步骤
2.1 STM32 微控制器
选择STM32微控制器,如STM32F103系列,配置其外设以生成PWM信号:

使用定时器生成PWM信号。
使用DAC或软件算法生成正弦波表。
使用ADC监控输出电压和电流(用于保护和反馈控制)。

楼主:
PWM生成
配置STM32定时器生成PWM信号。示例代码(使用HAL库):

c

// 定义正弦波表
#define SINE_TABLE_SIZE 256
uint16_t sine_table[SINE_TABLE_SIZE];

// 初始化正弦波表
void InitSineTable() {
    for (int i = 0; i < SINE_TABLE_SIZE; i++) {
        sine_table[i] = (uint16_t)((sin(2 * M_PI * i / SINE_TABLE_SIZE) + 1) * (PWM_MAX / 2));
    }
}

// 配置PWM
void InitPWM() {
    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初始化定时器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htim.Instance = TIM2;
    htim.Init.Prescaler = 0;
    hti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Init.Period = PWM_PERIOD;
    htim.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PWM_Init(&htim);

    // 配置PWM通道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
    HAL_TIM_PWM_Start(&htim, TIM_CHANNEL_1);
}

// 更新PWM占空比
void UpdatePWM(uint16_t value)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 TIM_CHANNEL_1, value);
}

楼主:
功率逆变器
使用全桥或H桥电路。H桥电路通常由四个MOSFET组成。示意图如下:

yaml
         DC+
         | |
         | |
        M1 M2
         | |
          +--- AC Output
         | |
        M3 M4
         | |
         | |
         DC-

楼主:
STM32的PWM输出控制M1和M4的开关,另外的PWM输出控制M2和M3的开关。

楼主:
滤波电路
设计LC滤波器以平滑PWM信号,得到纯正弦波。

plaintext

       H桥输出
         L
          +--- AC Output
         C
         GND

选择合适的L和C值以实现所需的滤波效果。

楼主:
2.5 保护电路
设计过压、过流和短路保护电路,使用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实现。

楼主:
电路设计
3.1 原理图
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包括STM32微控制器、PWM驱动电路、H桥、LC滤波器和保护电路。

3.2 PCB设计
布局元件:确保电源和地平面的完整性,关键路径尽量短。
布线:功率部分使用较宽的布线,信号部分避免干扰。

楼主:
示例电路图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示意图:

STM32控制部分:
plaintext

       +3.3V
       VDD
       STM32F103C8T6
       VSS
       GND
     NRST --- 10kΩ --- +3.3V
      [RESET]
       GND

PWM1 --- GPIO_PIN_X1
PWM2 --- GPIO_PIN_X2

楼主:
H桥逆变器部分:
plaintext

       +DC
       M1
        |--- PWM1
       M2
       AC Output
       M3
        |--- PWM2
       M4
       GND

楼主:
LC滤波器:
plaintext

     AC Output
        L
        +--- AC Output
        C
       GND

楼主:
软件设计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使用HAL库或LL库编写控制算法。

5. 调试与测试
使用示波器检查PWM信号和滤波后的正弦波输出。
调整PWM频率和滤波参数以优化输出波形。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设计和实现一个基于STM32的正弦波逆变器。确保电路设计和软件实现符合预期,以获得稳定的正弦波输出。

网友A(2024-08-31):
STM32生成的PWM信号用于控制功率MOSFET或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