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如果想驱动一个电机的话,用芯圣那个芯片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4-05-31):
电机是支持调速和霍尔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A:
选内部带运放的比较适合做电机控制

网友B:
用哪款都行啊,主要是电路看你咋设计

网友C:
我觉得HC32F103应该就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一般是用专用电机比较合理吧,就像有内部运放和PWM互补这种

网友E:
这你直接去问代理商多好啊

网友F:
一般直接选择引脚多,宽电压供电,稳定可靠的芯片比较好

网友G:
芯圣做电机控制的方案多吗?

网友H:
芯圣的芯片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你选择的方向好像也比较有限了

网友I:
其实电机驱动也不复杂,有很多都是电机外控了,MCU只是给个高低电平之类的

网友J:
用专用的电机驱动器多好啊,然后MCU只是做电机的简单控制/算法控制

网友K:
你随意的,这种电机也不复杂,而且控制也比较简单的

网友L:
好像有电驱芯片吧

网友M(2026-04-18):
芯圣(Holychip)针对不同类型和功率的电机,提供了专用的驱动芯片及带电机控制功能的 MCU。选择方案主要取决于电机类型、驱动电流、工作电压和控制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