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是不是可以用jlink进行调试?

楼主(2024-05-31):
请问,芯圣是不是可以用jlink进行调试?

网友A:
肯定可以啊,都是ARM架构的

网友B:
no problem,因为内核都是ARM架构的。

网友C:
如果芯圣的开发板提供了与J-Link兼容的接口,并且开发环境支持J-Link作为调试器,那么使用J-Link进行调试是可能的。

网友D:
得看是啥芯片内核,要是51或者是自己的内核就不支持

网友E:
是的,芯圣可以使用J-Link进行调试。

网友F:
J-Link是一种常用的调试工具,支持多种微处理器架构,包括ARM架构的芯圣处理器

网友G:
使用J-Link可以进行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状态、下载程序等调试操作

网友H:
你可以直接用官方的调试工具啊,多好

网友I:
当然可以的,都是ARM内核的MCU。

网友J:
你说的芯圣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K:
支持吧,我看有几款是ram内核的啊

网友L:
得看是否有flm算法或者在jlink上是否有芯片型号

网友M:
一般是可以支持jlink调试的,jlink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N:
HC32F103BRB这种都支持吧,而且我觉得功能还比较接近F103的哦

网友O:
这得看是什么内核的吧?

网友P(2024-07-09):
ARM内核的可以

网友O:
51的好像使用他家专用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