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国民有关于uart通讯错误处理例程吗

楼主(2024-05-31):
请问,uart通讯错误处理有例程吗

网友A:
通讯错误还有例程?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发帖是啥错误

网友C:
怎么处理啊?丢掉重发吗

网友D:
为啥会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E(2024-07-04):
通讯错误就错误呗,有啥的啊

网友F:
其实可以利用协议的方式实现,而不是硬件错误中断处理

网友G:
话说,国民应该有硬件错误中断的吧

网友H:
你可以看看帧错误是否有?

网友I:
一般来说可以考虑开启奇偶校验的方式实现

网友J:
在UART接收中断或轮询中检查错误标志

网友K:
根据检测到的错误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重发数据、丢弃错误数据、通知上层协议等

网友L:
如果你正在使用特定的微控制器(如N32G435),并且需要具体的例程,建议查阅该微控制器的官方文档和例程代码

网友M:
通常,芯片制造商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相关的开发资源,包括用户手册、编程指南和示例代码。如果官方资源中没有直接提供UART错误处理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上述伪代码示例,结合具体的硬件平台进行实现

网友N(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O(2024-10-30):
都在中断里面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