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N32G435的DAC问题,请帮助

楼主(2024-05-31):
请问N32G435芯片在使用DAC输出模拟电压时,为什么把输出值设置到0x0FFF,其输出电压不对劲啊

网友A(2024-07-04):
N32G435是中国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Nationstech)生产的一款32位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它集成了多个外设,包括数模转换器(DAC)。DAC通常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B:
在使用DAC输出模拟电压时,如果设置的输出值为0x0FFF(即4095,假设DAC是12位的),但输出电压不对劲,可能是参考电压问题

网友C:
DAC的输出电压是相对于参考电压的。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者不正确,DAC输出的模拟电压也会不正确。确保参考电压是稳定的,并且符合DAC的要求

网友D:
DAC的配置可能不正确。检查DAC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所有的配置参数(如输出缓冲、触发源、数据格式等)都是正确的

网友D:
检查DAC的输出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外部电路。如果连接不正确或者有接触不良,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不正确

网友E:
DAC的输出可能受到外部负载的影响。如果DAC输出直接连接到高阻抗负载,可能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准确性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外部噪声干扰DAC的输出。噪声可能会影响DAC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G: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故障。如果排除了上述所有可能性,可能需要考虑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H: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联系芯片制造商的技术支持以获取帮助

网友I(2024-08-31):
有时寄存器设置不当也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不正确。参考 N32G435 的参考手册

网友I:
DAC 输出电压还受到电源稳定性的影响。如 DAC 的参考电压不稳定,或供电电压波动较大,会导致输出电压不准确。

网友I:
DAC 的输出范围可能受到配置影响。检查 DAC 的输出范围是否符合你的电压范围要求。有时 DAC 的输出可能需要通过放大器来调整到所需范围。

网友J(2024-09-30):
N32G435芯片在使用DAC

网友K:
N32G435有DAC?这个好啊,可以用于语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