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g的Flash是不是可以字节/半字/字写入?

楼主(2024-05-31):
请问一下,n32g的Flash是不是可以字节/半字/字写入?

网友A:
只能以32bit 长度写入,用户手册存储器章节,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B(2024-07-05):
对于Flash存储器的写入操作,通常有字节写入要注意的

网友C:
大多数Flash存储器不支持直接字节写入。Flash存储器通常需要以页(page)或块(block)为单位进行编程(写入)。页和块的大小取决于具体的微控制器型号和Flash存储器的规格

网友D:
虽然Flash存储器不支持直接字节写入,但它们通常支持以半字(16位)或字(32位)为单位的写入操作。这些操作仍然需要遵循页或块的编程规则

网友E:
在写入新的数据之前,Flash存储器通常需要先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F:
擦除操作通常是以块为单位进行的,这意味着在写入新的数据之前,整个块的数据都会被擦除为默认的“1”状态(即所有位都是1)

网友G:
Flash存储器的编程(写入)和擦除操作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取决于Flash存储器的类型和工艺。在编程过程中,微控制器通常需要等待Flash存储器完成操作

网友H:
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链(如编译器、链接器、库函数等)通常会提供对Flash存储器的编程接口。开发者可以使用这些接口来执行Flash的擦除和编程操作

网友I:
为了防止误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Flash存储器通常会有硬件保护机制,如写保护和读保护。这些保护机制需要在编程之前进行适当的配置

网友J:
如果你需要对n32g系列微控制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建议查阅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以了解具体的编程规则和操作步骤

网友K: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会提供相应的开发工具和库函数来简化Flash存储器的编程操作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M:
可以的,自由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N:
可以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