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矩阵车灯GALT61120的最小系统方案

楼主(2024-07-18):
近年随着汽车的不断普及,汽车技术也不断发展。在车灯方面,矩阵式LED大灯可以实现对前方区域进行可变的、精确的照明,可以提高夜间行驶的安全性具备很好的竞争力。GALT61120是极海研发的一款用于矩阵LED管理的芯片。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GALT61120的最小系统方案。

1. GALT61120的功能特点:
112个旁路开关
2三个串联开关,4个子串。
3可编程10PWM调光
4LED开路和短路检测和保护
5多点UART通信接口
6兼容CAN物理层
72个多路复用ADC
(8)外部EEPROM IIC接口

2. 最小系统方案原理图

以下对最小系统做几点说明和扩展:
(1)GALT61120设备ID设置
在使用GALT61120时,需要对芯片进行ID设置,ID设置通过ADDR0ADDR1ADDR2进行配置,最多可以实现31颗芯片连接。
当同一个网络需要连接1-8GALT61120时,设计如下:

当同一网络上需要连接9-16GALT61120时,需要ADC采集ADDR0的电压用于定义设备ID的最低两位地址位,硬件设计如图所示:

当同一网络上需要连接17-31GALT61120时,需要ADC采集ADDR0的电压用于定义设备ID的最低三位地址位,硬件设计如图所示:

(2)驱动强度配置

CLKTXSYNC信号的驱动强度可以通过施加到DSTR引脚的电压来调节。DSTR引脚上的电压由内部的ADC采样。驱动强度配置的硬件设计如图:

3. 方案设计时的注意事项:

1)该最小系统是只有一个设备的情况下设计的,所以设备ID设置的地址管脚都连接到GND,如果需要连接多个设备,需要根据实际使用对地址管脚进行配置。
2CLK:系统时钟,可以由MCU提供,也可以由晶体振荡器提供,由MCU提供时钟,需要把XTALI接到GND,由晶体振荡器提供时钟,需要把DSTR引脚把CLK禁用。
3VDD5VLDO输出,需要一个100NF和一个10NF电容连接到DGND
4VIN4.5-60V电压输入,需要最小值为100NF的旁路电容连接到GND,如果使用5V输入,需要将VIN连接到VDD引脚以绕过内部调节器。
5)驱动强度配置:通过改变时钟缓冲器的驱动强度,可以降低电路的EMI,需要根据使用情况对DSTR进行配置。
6IIC:如果使用EEPROM,需要10K电阻上拉到VDD,不用时需要接到GND
7LED的连接方式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连接,可以单独使用其中的一个子串,也可以把多个字串并起来以增强驱动能力。
8多颗GALT61120连接方案时,需要把CLK SYNCTXRX连接在一起。
9TXRX上拉:建议在MCURX输入回流线上和GALT61120设备的TX输入上都放置一个外部上拉电阻。这样可以使TXRXMCU通电时处于非活跃状态。

4.PCB设计时的注意事项:
1VDDVIN引脚需要放置旁路电路,在PCB布局时尽量靠近引脚。
2GALT61120的开关持续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5A,在走线时需要尽量粗。
3GALT61120位于LED灯板上,应尽可能靠近直接连接的LED,这样可以最大幅度减少板间的分布式电感和寄生电容。当使用并联方式连接进行PWM调光时,GALT61120靠近LED可以防止FET翻转期间出现打的振铃。
4)中间焊盘需要多打过孔,用于GALT61120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