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使用ETH的远程唤醒功能,怎么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

楼主(2024-05-31):
在STM32F107上使用ETH的远程唤醒功能,请问怎么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

网友A:
对于STM32F107微控制器使用ETH的远程唤醒功能,需要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以实现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B:
配置MAC地址过滤器,首先需要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以使其能够识别远程唤醒帧。

网友C:
在配置之前,需要将唤醒帧的MAC地址添加到MAC地址过滤器中,以确保唤醒帧能够被正确识别。

网友D:
根据STM32F107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找到唤醒帧过滤寄存器的地址和位域定义。

网友E:
根据需要设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的相应位域,以启用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F:
在配置完唤醒帧过滤寄存器后,需要在ETH控制器中启用远程唤醒功能,以使其能够响应远程唤醒帧。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配置步骤和寄存器位域定义可能会根据STM32F107的具体型号和使用的外设库而有所不同。

网友H:
在进行配置时,建议参考STM32F107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以及相关的应用笔记或示例代码,以确保正确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和启用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I:
这个官方没有啥例程啥的吗?

网友J:
可以试试用cubemx,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相关的配置

网友K:
这个网上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L(2024-06-30):
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

网友M(2024-07-31):
需要配置唤醒帧过滤寄存器